[影音] 为开启索尼wm-ex610磁带随身听音效制作一个小电路板

楼主(2019-09-14):
最近入了个sonywm-ex610磁带随身听,换了皮带后效果还可以,但是由于没有线控,音效不好打开,于是就想做个小电路板,不存在创意,没有合适的区发布,只好发在创意diy,闲话少说。
由于sonywm-ex610磁带随身听线控有很多功能,对于我来讲只需要调整音效就可以了,其它功能主机上都能打开,因此电路很简单,电阻阻值参考坛友ccwzjsy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00

电阻用可调电阻,阻值10k,用万用表调整到6.5k(这个阻值是调整音效的阻值),这样可调电阻虽然有点大,但有个好处就是有需要的话调整相应的其它阻值也可以开启其他功能,

贴片开关在废板上找的
材料包括覆铜板、可调电阻、贴片开关、不干胶、电熨斗、钻头,都有齐备,准备开工。
1 画PCB图,电路的简单,就是测绘尺寸比较麻烦

2 打印,准备热转印

3 切割覆铜板

4 热转印

这是热转印后的样子

5 腐蚀

腐蚀后的样子

6 焊接元件,焊好后的样子

7 试机,效果不错,达到要求,每按一次改变一种有效

由于是根据手头现有的元件制作,板子不太精致,如果要有合适的贴片电阻及微型开关,这样可以做得更好,更精致,功能也更多。

谢谢观看!

网友:
曾经也有过一个带线控的SONY磁带随身听,搬家后不知仍哪了,原来弄过一下,线控就两触点,通过不同的电阻实现不同的功能,设计很不错

网友:
都是牛人呀

网友A:
这个播放器,播放键是那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播放器,播放键是那个啊

就是最上面那个大的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最上面那个大的键

我装上电池,听到电机有转,然后就停了。按开机键动一下又停了,这个是皮带不行了是吗,应该是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上电池,听到电机有转,然后就停了。按开机键动一下又停了,这个是皮带不行了是吗,应该是保护了吧

...

换国内皮带吗?一般这种情况大概有以下几个个原因:
1 皮带不行
2 磁带太紧
3 电池不行
4 机芯有问题
一个一个排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国内皮带吗?一般这种情况大概有以下几个个原因:
1 皮带不行
2 磁带太紧

你买的皮带链接发个给我啊,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皮带链接发个给我啊,想买一个

这个皮带有点贵,最好先从简单插起,可以打开看看皮带是否老化。
这个是皮带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_u=8lknel615e

网友(2019-12-18):
同款路过,不过我的有线控。

网友(2020-02-04):
用可调电阻一个体积大,第二个调节不方便,每次要用万用表量阻值么……既然做了PCB,完全可以用固定阻值的贴片电阻,然后用多个按键,每个按键一个功能,或者弄成跳线,短路不同跳线实现不同功能,这样比手动调电阻要方便吧

网友(2020-07-21):
你好,➕你微信可以卖我一个自制的音效块吗18931988968,我的是ex615,谢谢了

网友(2021-05-23):
谢谢宝贵资料

网友(2022-09-03):
动手能力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