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什么鬼用了好几年的电子钟电池拆出来电压居然升高了有3.6V

楼主(2019-09-14):
什么鬼用了好几年的电子钟电池拆出来电压居然升高了有3.6V,统一回复不是表的问题。

网友:
万用表有问题了!

网友:
充电充多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万用表电池没电了,导致电压测量升高。还有一种可能是电池被电路充电了。

网友:
表有问题吧

网友:
你该换表了

网友:
楼主去年买了个表。。。

楼主:
统一回复说表有有问题的请别说话了,统一回复表没问题。

网友:
啥电池,能升到3V多?锂电池吗?

网友:
  会越用电压越高、、、、鸟。

网友:
电池被充了

网友:
终于发现永动机了!

网友:
表有误差,您换个表测看一样吗

网友:
这是虚的  呆在就挂掉

网友:
也有种充电的   电压会高点

网友:
LIR2032是一种3.6V的纽扣型的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网友:
点个LED看看电压是多少
如果电压还是高,难不成楼主家里藏了一个海螺姑娘,会帮你换电池?

网友:
电路带充电功能,被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