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创联A-60-12电源

楼主(2019-09-14):
故障现象:保险炸飞,不通电
分析:从保险到开关管一路估计都完蛋

铭牌:

全貌,主电容已拆下测量,150uF测得137uF,基本正常,输出电容没有怀孕

损坏零件: 开关管2SK2640  10A500V    短路  用10N60代换   10A600V
                 电阻  0.39欧 3W                炸裂   用0.33欧 3W代换
                 整流二极管 RL207四个       短路    用KBP210代换 2A1000V
                 104瓷片电容                     只剩一半容量
                 稳压二极管152     15V        短路

用整流桥代替分立整流二极管

并联3个实际容量为40uF的104电容替换104电容

稳压二极管已短路

成功点亮,红圈处15V二极管没有装,买到再补上

稳压二极管短路,导致电源IC TL3842P的7脚电压在10-14V之间波动,

8脚没有基准5V输出,拆除或更换后即可正常

网友A:
这稳压二极管怎么看出型号的?我看都差不多呀?

网友:
瓷片电容容量也会变小的么?我怎么感觉这玩意除非坏了,否则容量应该不会变的啊

网友B:
我也问问大师傅 今天接了个12V 33A的LED电源 初级没保险丝 PCB烧断一小节了我打算用保险丝代替这一段线路
请问我需要用多少A的保险丝代替  场效应管是20N6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问问大师傅 今天接了个12V 33A的LED电源 初级没保险丝 PCB烧断一小节了我打算用保险丝代替这一段线路
...

12×33=396W,初级我觉得2A的就够了,保险起见可以用3A的

网友:
104电容=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稳压二极管怎么看出型号的?我看都差不多呀?

管子上印有字的,上淘宝去搜就知道参数了

楼主:
打错了,是并联了3个实测40nF的104电容,一共120nF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33=396W,初级我觉得2A的就够了,保险起见可以用3A的

2A*220V=440W,余量才44W,太小了,电源通电时的浪涌可是很大的,感觉用5A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2A*220V=440W,余量才44W,太小了,电源通电时的浪涌可是很大的,感觉用5A才行 ...

原来如此,我还一直纳闷呢为什么我的电动车充电器总共才200多W初级却用了5A的保险,原来还有个浪涌电流的问题

网友D:
开关管动不动就6A、10A是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动不动就6A、10A是有原因的~

有那种延时保险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33=396W,初级我觉得2A的就够了,保险起见可以用3A的

感谢 由于我手上没有这么大的场效应管 购买的还在路上 到海南估计还要5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 由于我手上没有这么大的场效应管 购买的还在路上 到海南估计还要5天 ...

楼上有大神说啦,因为浪涌电流的原因,这里的保险需要大一些,至少应该5A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