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恬家Tj-G3手机遥控配件,遥控精灵用的。没发现有这个遥控器的拆机图发一个。

楼主(2019-09-14):
是type-c接口的具体看图。

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有谁告知

原价40多,砍价后17元买的。

网友:
那个是单片机,应该有程序的
电路很简单,就是程序很难搞定

网友A:
这个图,是单片机的框图,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单片机的框图,参考

单片机就麻烦了。

网友B:
遥控精灵 的app不是说白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精灵 的app不是说白送吗?

要砍价,基本砍价砍不到白送的地步

网友:
耳机孔接一个红外就行,就是如果不加放大线路遥控距离很近,所以我喜欢小米手机,大多数保留了红外功能,还是挺实用的,经常遇见各种场所空调找不到遥控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砍价,基本砍价砍不到白送的地步

手头我几部带红外的,两部oppo3007,一部格力一代,一部乐视3(MTK)

网友:
坑多多少够的吧!

网友:
这东东还是很好用的,我就用着。话说耳机接口的发射头很不靠谱,需要到很近的距离以及调整各种参数才能遥控电器。

楼主(2019-11-26):
才发现可以不登录重复抽奖然后12元购买包邮!!!

网友(2021-09-04):
0元撸的usb的跟一个遥控器插坐

网友:
iPhone下载app,然后耳机插头焊上红外灯珠,就能遥控大多数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