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OSE 拆解』重口味!拆一台瀚仕达H2209显示器。

楼主(2019-09-14):
坛友寄来的一台显示器。说是时而不能开机,无显示。
H2209,22寸的

LED背光的,所以很薄。背面中间有一块突起。

只有一个VGA口,还有个DC口。

瀚视奇,瀚仕达???什么关系???

防拆标签还在。

按键全部在背面。而且标识也在背面。。。
虽然平时基本不按,但是,需要按的时候就。。。

电源适配器。

12V2A。

先测了下适配器,输出正常。

插上电源后,显示器指示灯亮了。

有显示?

开机logo也有。连到电脑上显示正常。。。???

这种时有时无的故障最头疼了。。。
拆了看看吧。。。显示器背面有四颗螺丝。
拆掉螺丝,还有两个卡扣。

正当我准备撬壳的时候。。。
突然掉下来一个东西。。。
仔细一看

随着撬壳进行中。。。掉下来的越来越多。。。。

拆开外壳以后

太难受了!太恶心了!!!!!!!
把显示器壳子在地上敲了半天。。。然后拆光,喷酒精,然后再喷泡沫清洗剂刷。。。

把掉在地上的都扫在一起。

倒上酒精。。。

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虫卵。。。
这玩意生命力这么强。。。万一那天在孵出来。。。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拆除来的主板。就这么一点点。。。

主板上也有大量。。。

没得说,酒精,泡沫清洗剂伺候。。。
然后热风枪烘干。

烘干后发现主控芯片有几处有轻微腐蚀。
以及引脚里面还有残留的那玩意。。。

助焊剂,烙铁直接补焊一遍。

FM25F04

背光驱动IC bit3368

15N10场管

液晶屏接口排针。

右边2pin的为LED背光插口。左侧这个不知道干嘛用的。

按键接口。

背面啥也没有。

装好主板。

通电试机一切正常。
不过突然发现一个大黑点。。。
仔细一看,不是坏点,而且背光板上的。。。

这么大个黑点,实在忍不了。。。
拆!拆!拆!拆屏!拆背光板!!!

小心的撬开液晶屏周围的卡扣。

轻轻的掀开液晶屏。

背光板上一颗。。。那个啥。。。真恶心啊。。。

装好后重新试机。。。
看来这时不时不开机,无显示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小强引起的。。。

网友:
这种型号的小强生命力很强  南方北方都有  厨房 插线板   各种电器壳子内部是它们的乐园

网友:
掉出来那一堆应该喷点杀虫剂

网友:
傍名牌啊,这活干的紧张又刺激加恐惧。。。。

网友:
点火的那一张图片,我笑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美眉好耐心

网友:
en...广东那寄过来的二手键盘也是一堆小强尸体

网友:
感觉就是一个拼装机

网友: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一股味道

网友:
东北没这玩意吧

网友:
很久前修一个别人的老机器,两个内存之间跑出来好多小强,大小都有,机箱里面还有各种核和骨头。唉。

网友:
南方蟑螂多

网友:
这次维修邮费可不低啊,不如换新的

网友:
我还以为有活体呢。还好。

网友:
小强大坏蛋!人可诛之。。。。。。

网友:
小强无处不在?看来防小强设计势在必行了

网友:
搞成家政大妈了?抽油烟机拆不?

网友:
前段时间拆一个破屏的现代,主板跟你这个一毛一样,仅仅的一丁点差别插座是卧式的....

网友:
这货山寨味很浓

网友:
这东西我硬是看成:made fuck made fuck(妈的f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