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环电阻阻值求助

楼主(2019-09-14):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大。是棕棕黑黑棕,还是棕黑黑棕棕。实在搞不明白从哪边开头

楼主:
搞明白了,是1K的。顺便说下,3842的8脚没有5V基准电压不一定是坏的,换了好几个,8脚都没有5V电压,而是一点几伏跳变,芯片供电也只有13V多点,不装芯片,电压升高到电容耐压值,最后查出来是取样电阻烧了,表面根本看不出来,在线测也有阻值,只是比较大,取下来测,短路了。
高压侧烧了一片,这个充电器比较大,所以价格也贵,又省了一张毛爷爷
合影留念

网友A:
3842得有16V以上才能正常输出5V 有个最低启动电压的

网友B:
其实只要记住 第五环和第四环的间距比其他环大 而且第五环的色带较宽 就比较容易分辨了  再一个没坏的话也可以直接量确定阻值
不过说真的现在小功率5环电阻和6环电阻 真的是越来越难读了 损坏的电阻 有时候真的要看图纸才知道读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得有16V以上才能正常输出5V 有个最低启动电压的

你说的是启动电压,启动后电压低一些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要记住 第五环和第四环的间距比其他环大 而且第五环的色带较宽 就比较容易分辨了  再一个没坏的话也 ...

宽窄和间距实在没法分辨了,感觉两边都一样,电阻又烧断路了,没法测量,最后还是参照另一个充电器确定的阻值。

网友:
用安卓上的电路专家app,得容易查出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