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20v充电器求助

楼主(2019-09-14):
这个是威克士的双口20v电池充电器,充电有220v输入,三个保险未烧,电源指示灯不亮(正常是空载和满电绿灯充电红灯,万用表测灯珠正常)我自己检查到变压器后边25v电容是正常的,变压器有25v输出,78l05拆下来输入12v有5v输出。后边不会搞了9561场管不好拆,在板子上测不准,220v这边一个lc还没测,板子刷了油,很多小贴片看不清型号。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路过的也帮顶下,别让帖子沉了。

网友A:
左上角的小芯片是啥型号

网友B:
瞎折腾!先检查变压器输出整流以后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再检查充电电路啥的,没电压就检查高压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折腾!先检查变压器输出整流以后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再检查充电电路啥的,没电压就检查高压侧~ ...

谢谢,变压器有2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的小芯片是啥型号

ob5282cp电源芯片

楼主:
已经搞好了,谢谢各位。版主可以关闭本帖了

网友(2019-10-19):
怎么修的都没有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