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f60f+nw727电脑能识别4MB,但是开卡工具不识别

楼主(2019-09-14):
望论坛里朋友提供下看法

网友:
没玩过,提个建议:
1、上传PCB板照片
2、转接卡的型号

网友A:
用JM20329芯片的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JM20329芯片的转接卡

确实是转接卡问题,换了JM20329工具能认,但是开卡不成功,如图,请指教!

网友B(2020-01-03):
谁开过60F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开过60F
的????????????

60F随便开,话说他这问题应该是闪存或者主控虚了吧。。。。建议右键查看错误信息

网友D(2020-03-28):
引用 网友C:
60F随便开,话说他这问题应该是闪存或者主控虚了吧。。。。建议右键查看错误信息 ...

随便开?欢迎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随便开?欢迎指导

有问题直接提成就行,除非是熊猫闪存,常见列表里面的你参考论坛608 609开卡就行了,工具也可以通用

网友:
60F这个辣鸡主控 直接拆了颗粒吧 上个2246不好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直接提成就行,除非是熊猫闪存,常见列表里面的你参考论坛608 609开卡就行了,工具也可以通用 ...

AUTO DETECT 前后显示的内容不同,是同一个固态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UTO DETECT 前后显示的内容不同,是同一个固态硬盘。

这种考虑主控和闪存中间焊接是否良好,是不是闪存CE炸了,这个毛病十有八九是接触不良,剩下百分之一可能是固件捣乱,每次你看短接以后ID一样不?如果不一样就是接触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考虑主控和闪存中间焊接是否良好,是不是闪存CE炸了,这个毛病十有八九是接触不良,剩下百分之一可能 ...

你的意思是可能主控、颗粒和电路底板之间的焊接不可靠出现的这些问题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可能主控、颗粒和电路底板之间的焊接不可靠出现的这些问题对吗? ...

对,先软后硬,软件排除固件捣乱(每次扫描之前必须短接),没问题就检查闪存焊接,然后是主控,如果再不行就拆下闪存看看闪存是否良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先软后硬,软件排除固件捣乱(每次扫描之前必须短接),没问题就检查闪存焊接,然后是主控,如果再不 ...

那个channel和bank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见过这个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channel和bank是什么意思

channel是通道,bank你可以理解成CE(其实不完全是,我认为bank应该是物理的die,不过没研究过JMF叠die如何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annel是通道,bank你可以理解成CE(其实不完全是,我认为bank应该是物理的die,不过没研究过JMF叠die如 ...

通道是什么概念?

网友:
我上网搜索一下,信息说这是无DRAM的主控,新的“JMF60F”取代在国内入门级市场上很流行的JMF608,拥有改进的ECC引擎和更大容量支持(256GB),封装样式也改为更便宜的QFN,支持MLC、SLC不支持TLC。

附带了QC工具

功能如下:可修改sata模式
可升级固件
可修改产品名称
可清除数据可修复格式化固态硬盘等。
Check Model Number (SATA)
Check Firmware Version(SATA)
Check Vendor Name(USB)
Check Product Name(USB)
Check Capacity size.
Check Serial Number
Folder compare(File System mode)
File R/W test(File System mode)
Partial R/W test(LBA mode)
Full R/W test(LBA mode)
Percentaqe R/W test.(LBA mode)
Erase All Data.
Format(NTFS/FAT32).(File System mode)

网友E(2022-01-14):
这么久了。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久了。楼主搞定了吗?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