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奇葩的热水壶短路问题 当喷火改变了测量结果

楼主(2019-09-14):
老爸捣鼓了大半天的热水壶,说是测这测那都没问题,就是一通电就跳闸。

我拆开看看,也没见啥问题,只看见一个插脚和发热盘靠得有点近,就扳开了一点。通电试试,刚把热水壶放到底座,火花四射,砰的一声。跳闸了。铜片都烧了一小块。

用万用表测了没发现啥情况,观察到底座最外一圈有一坨东西。。以为是掉落的熔化物,那东西撬掉却撬不动。

拆开底座一看,原来是其中一个触点的固定螺丝,不知道怎么会钻出来了,奇怪!那之前这么久怎么没事。

装好用万用表再测测,把热水壶放在底座上,测到又没短路。。。 看来不是这个螺丝的问题。

于是陷入僵局1小时,干其他事情去了。

后来搞不懂继续摸索,继续测,还是没有测到短路。看到这螺丝烧到这样,于是转过脑筋,应该是烧了后才不短路。拆出螺丝,剪掉一半,装回。

用发射火箭点火时刻的心情,将热水壶通电,没有砰一声。正常使用了!

冒出一坨小东西,刮不掉。

固定触点的螺丝。

融化的螺丝。

网友A:
还修壶不?

这里有坏了好几个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修壶不?

这里有坏了好几个壶

这不是老板娘经常说的吗

网友:
测试一下你的地线吧,好像是没地线,不知道,我用了8年多的才坏,现在换了玻璃瓶带蓝色LED的电热水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