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晒图拆解》维简WITRN-X-MFI电流电压表USB测试仪

楼主(2019-09-14):
具体详情可以自己搜下,就不介绍了。。。。。最后7张分别是蓝牙APP界面,乐视QC3.0快充头快充协议测试,坤兴PD27W快充协议测试,原装和山寨苹果闪电接头测试对比,8个测量点,第一排六个全绿的是基本可以确认原装接头,以及最后2张是SW6124 PD3.0快充板快充协议测试。INA226支持报警功能的 36V、双向、超高精度、低侧/高侧、I2C 输出电流/功率监控器
http://www.ti.com.cn/product/cn/INA226

网友:
这手袜质量不行,都掉毛啦。

网友A:
一个15bit的ADC得到那么多位的电压电流无非是看个高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15bit的ADC得到那么多位的电压电流无非是看个高兴

貌似用了TI的INA226?ADC 好像是16位?

不清楚ADC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用了TI的INA226?ADC 好像是16位?

不清楚ADC的性能怎么样

以前大概翻过datasheet,实际上分辨率是15位的,电压LSB是1.25mV,,电流LSB是1.5μV,采样电阻12mΩ,折合下来电流分辨率是0.125mA。相比下来分辨率不如MCP3421方案的,主要是集成ic简化了设计而已。话说这种U表显示那么多位数字不知道意义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用了TI的INA226?ADC 好像是16位?

不清楚ADC的性能怎么样

和智翔那个大彩表哪个好?

网友(2020-06-16):
不错,跟YZX比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