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个基与LM358的936控制板洞洞板布线图。

楼主(2019-09-14):
小白求个用LM358IC做的936控制板洞洞板布线图(正反面)正面标上元件图跟元件清单。我照着插上元照焊好就行了。谢谢!

网友A:
936的1321和1322是不同的,要弄清楚你的发热芯是哪种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7794

那些图看不懂像这样的才看得懂。这个已经做好用上了。求个这种样式的936控制板图,做好了好买手柄。

网友:
好像是这种,白光的!

网友:
你很难做的,而且这是facebook的网站,里面有很多参考的,但是不知道你可否能上!https://www.facebook.com/pg/mout ... _id=6241484076935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6的1321和1322是不同的,要弄清楚你的发热芯是哪种才好

按照论坛这位大师的贴子,叫qq好友画了个1321心,准备照葫芦画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论坛这位大师的贴子,叫qq好友画了个1321心,准备照葫芦画瓢。

这图和我发的那个图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能在老站能找到,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