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大功率三路线性实验电源

楼主(2019-09-14):
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的大功率三路线性试验电源制作成功,可输出1-30v/1A、1-30v/5A0-500v/5mA三路可调电源,基本符合设计初衷和技术参数。有了这个利器,实验电路、检测元件就方便多啦。

面板外观

大功率器件仓

内部线路比较凌乱

已将大功率器件设计置于外部,尽管内部空间狭窄,却无过热担忧。

由于500v高压无法使用数字表,找个旧万用表表头,加上背光,效果还不错。

电原理图

面板图

制作这个电源耗时近一个月,电源部分终于完工,音频放大预留,以后再添加,欢迎大家点评。

网友A:
厉害了,面板是打印的贴纸?

楼主:
谢谢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面板是打印的贴纸?

先在纸上规划好控件分布,打印出来在面板上开孔,最后在粘贴纸上打印就行了

网友B:
看上去这么专业的线性可调电源,为何要整合个音频放大电路?有点不伦不类啊!建议放弃,喜欢功放的话,随便做个专用的多好,互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这么专业的线性可调电源,为何要整合个音频放大电路?有点不伦不类啊!建议放弃,喜欢功放的话,随便 ...

加入音频放大功能的想法是在制作、调试过程中产生。有一次发现电源输出带载能力很差,输出电压不稳,以为是哪个元器件不良或损坏,但再三检查、更换元件问题依旧,也没找着原因。回来我找个小音箱,用音频插头刚接近电源,马上就听到滋滋怪叫的声音,原来是产生震荡了。增加退耦电容,并调整滤波电容位置后问题消除。于是产生这个想法,加入音频放大可以检测一些类似问题。当然,如果有示波器就最好了。

楼主:
0-500v高压升压变压器来自以前的小制作,那时候制作线路板喜欢留下时间,1991年5月14日,28年时光飞逝啊。

网友C:
杜庄镇的前来强势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杜庄镇的前来强势围观

欢迎来自家乡的朋友

网友D:
搞的不错,里面的线路有点乱,为什么不像外壳那样对待呢?恒流恒压短路保护应该有吧。

网友:
全线性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E:
发图给我,免费给你打一块亚克力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图给我,免费给你打一块亚克力面板。

已经组装完工了,不再改动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的不错,里面的线路有点乱,为什么不像外壳那样对待呢?恒流恒压短路保护应该有吧。 ...

不是专用的盒子,空间非常小,原来想使用漂亮的杜邦排线,但大电流和高电压电路所需线材要求不一,情况比较复杂,就使用符合要求的软线连接了,看起来的确比较乱,以后再改进。

楼主:
电源特性还不错,只是效率比较低,散热部分我认为是最好的设计了,把热量尽最大可能的引到外面,为电路稳定可靠的工作提供保证。

楼主:
大功率电阻串入时不怕短路,电阻对电流的跟随特性极好。电阻切出时就得小心了,变压器强大的电流让我不敢做短路测试,晶体管很脆弱。原来设计电路时有过流保护的,但可靠性不高,实际制作去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组装完工了,不再改动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打亚克力的,比这个高大上。。纸几天就坏了。亚克力给你做UV背噴打白。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亚克力的,比这个高大上。。纸几天就坏了。亚克力给你做UV背噴打白。耐用。 ...

再次感谢您的热心支持,不给您添麻烦了。面板是铁板,开孔加工非常不易。我用一本书的封面当装饰面板,非常厚实的纸,打印机勉强能够打印。纸的背面铺上双面胶,加上电位器和端子的螺丝固定,强度还不错,当然耐磨性和美观程度与亚克力有天壤之别,组装好能用就行了。再次加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您的热心支持,不给您添麻烦了。面板是铁板,开孔加工非常不易。我用一本书的封面当装饰面板,非 ...

不用谢,有需要找我。

楼主:
就差音频部分了,功放准备用TDA2822M,电压范围很宽,BTL输出功率还可以,就是音质一般。又试了一下PAM8403功放,高音很通透,低音就一般了,还必须得5V供电。另外扬声器也是个问题,大个头的声音效果很好,就是太占空间了,小个头的有安装空间,但声音太差了,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