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H27QFG8VEC8R开卡工具有吗

楼主(2019-09-14):
山寨金士顿,可能是拆机片,居然是MLC。就是开卡工具找不到

网友:
不上id你说个鸡儿

网友A:
2258XT配MLC,闻所未闻!

网友B:
很有趣。一会儿海力士一会儿东芝。

网友:
Hynix,512Gbit,H27QFG8VEC8R?BCF=AD,5A,14,F3,00,70,1,16,1664,4096,0256,04184,00000,02000,02,01,04,2,02,16,0,05,7E,09,0000,BF,BE,11,25,10,25,05,00,31,00,09,01,8F,00,40,1,0,02,04,06,08,03,00,3,01,01,00,7E,09,01,00,00,00,00,88,88,66,66,

试下这个能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趣。一会儿海力士一会儿东芝。

前面上错图了,这个是海力士闪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XT配MLC,闻所未闻!

嘿嘿,这块就是啊

网友:
那只能说你这山寨厂家良心大大的,正品金士顿SUV400S37120G用的TLC。

网友(2019-12-04):
我也在求助这个固件,可惜没大神出来帮忙。

网友(2023-02-13):
大神搞好了吗?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找不到软件

网友:
这个工具你试过没?我感觉差不多。

网友(2024-05-24):
楼上推荐的确实可以识别到,但是我 没开卡成功 超频3的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