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杂的电路,改怎么接线???

楼主(2019-09-14):
请教大神们,谢谢!!!!!!
一个面板是1开3孔
一个面板是1开关。
2个开关控制同1个灯泡。

网友:
开关2要和1一样是单刀两掷,才能互不干扰。

网友:
比天书还难懂!

网友:
一楼讲得没错!
要达到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楼梯开关),两个开关必须一样:一刀双掷,才行。

网友:
灯哪个绿线接零线吗?接的话会短路,不接灯不亮,还是把开关2换和开关1一样的才行,也就是楼上说的开关,一般卖开关的叫“单开双控”开关

网友A:
这样灯是不会亮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灯是不会亮滴

000000000000

网友:
开关2不是双控开关!要双控单开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