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新买的雅兰仕f23拆了

楼主(2019-09-14):
买了个雅兰仕f23,别的都还好,就是播放时间太短,于是准备换个电池,外观忘了拍了,就用介绍的图吧,长的一样。

胶粘的好结实

用的1200mah的电池,介绍的是2000mah的,容量虚标

4欧3w的喇叭,高2.8mm,临边4.3cm,对角6cm

2017年的板子,背面两个2052功放

用的bk3254的主控,4056的充电ic

我准备换两块电池,这样就能播放的时间长一些。
另外,声音感觉不够大,我准备换个喇叭,已经看好了,12w的喇叭,尺寸一样,所以,有没有可替换的功放ic?

楼主:
请教有没有mix2052的替代芯片?

网友A:
不用整了  太垃圾  关机2-3天就没有一点电了  关机电流 10多ma  蓝牙传输还是最垃圾的那种协议

网友:
不值得再花钱折腾~

网友B:
双喇叭的小型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整了  太垃圾  关机2-3天就没有一点电了  关机电流 10多ma  蓝牙传输还是最垃圾的那种协议 ...

可是价格贵的蓝牙音箱要么体积大,要么电池容量小,而且太紧凑,换不了大电池,话说有没有类似体积的音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喇叭的小型机不多。

是不多,找来找去好像也就这个比较适合改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整了  太垃圾  关机2-3天就没有一点电了  关机电流 10多ma  蓝牙传输还是最垃圾的那种协议 ...

你的肯定有问题,我关机1个月电量还是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肯定有问题,我关机1个月电量还是满的

请问你对这个改装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D:
就是买了个壳,其他如果都要改的话。怎么改也成不了新品

网友E:
跟博世那个造型好像了,音质博世吊打它,价格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买了个壳,其他如果都要改的话。怎么改也成不了新品

有道理,本来想只换个电池,可是拆开了就觉得,要不全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博世那个造型好像了,音质博世吊打它,价格就....

是挺贵啊,我上马云家看了看,最低也要六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肯定有问题,我关机1个月电量还是满的

不懂 反正我那个就是2-3天没电  保护板直接断电那种  但它蓝牙传输协议确实是用sbc那种最弱的   到时拆了看看那个电容漏电

网友:
外观和我这个一样的,不知名的牌子,2016年50元买的,用了一年多就坏了。

网友F:
这个一开机就固定那个音量,太大声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修改开机音量,调低些。

网友:
新的都不放过

网友:
没必要折腾了,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开机就固定那个音量,太大声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修改开机音量,调低些。 ...

我这个音量不大啊,开机音量小小的

网友:
并电池,加点吸音棉进去填充,如果电路板上面有电解电容,直接换容量大点的~!
音质会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