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89万用表电流档断线

楼主(2019-09-14):
fluke189万用表电流档断线,触发细线在电路板内部,怎么焊接啊。

网友:
找到始/末,飞线啊

网友A:
福禄克是多层板,还是飞线吧,但是要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是多层板,还是飞线吧,但是要准。

不想飞线也没办法了。

网友:
不想飞线,就把电路板开槽!露出线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