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国标转英标 转换插头松垮垮 治疗。

楼主(2019-09-14):
其实有一个公牛的,占地太大了,不好用。

插头,打算用来插个充电器供监控

松垮垮,完全插不住!

10a,要是真的有,我就把它吃了。

标签都烂了一半了。

打开内部。

地线是压接的,很好。

诶。。。

瞬间打脸,火零线是扭螺丝的。。。。。

模拟插入插头。还有非常大的空隙。

调整一下弹片。

右边那个是调整过后的。。故意调得紧一点。监控这种东西不能随随便便一碰就掉了。

两边都调好插电测试。

顺便看看什么材质的。。。。。牢牢的吸住了。

地线也不例外。

装回。

插上使用。上面两个一个路由器,一个摄像头。

正常通电。前段时间大活动109包邮买的。

无线连接不是很稳定。,顺便给他换条有线吧。

插入无线图传专用路由器,已经负载了两个有线摄像头,一个无线

一切正常。。。

没了

网友:
老货,材料厚实

网友:
不算太老,最多是2、3年前的货,塑料很垃圾,应该是再生料,粘了油,很容易就碎,还不能再用胶水粘回去

网友:
这样治标不治本,长时间还是会松垮,而且反复调节弹片会折断。
还是外加配件还得安全,一劳永逸。

网友A:
楼主可以吃了哦, 这个10A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吃了哦, 这个10A没问题的

那还真不行。以前试过带一个小电炉。1kw左右,发烫很严重。英标和国标之间的接触只是碰在一起,并没有牢固连接

网友(2024-05-27):
英标和国标之间的接触只是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