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OOM!!48v车载电源模块炸了

楼主(2019-09-14):
上次准备把遥控开关装电动车里,结果测试的时候一上电啪的一声,就没有然后了
今天我把模块接在可调电源上,嗯,模块真的坏了
wechat_upload15684751585d7d08168d90d
这个模块绝对不是我接反烧掉的,如果真的是接反的话那输入的防反接二极管估计也没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拆解
wechat_upload15684751915d7d083731764

wechat_upload15684751925d7d0838196d0
外观
wechat_upload15684751595d7d0817864a8
灌了胶,很防水,也很防拆
wechat_upload15684751605d7d081872be4

wechat_upload15684751615d7d081957682
接着扣
wechat_upload15684751625d7d081a32443

wechat_upload15684751635d7d081b17e33
扣了半小时,露出真面目

wechat_upload15684751635d7d081be8924
输入端电容是80v200uF的

wechat_upload15684751645d7d081cd8389

wechat_upload15684751655d7d081dbb106
用酒精洗一洗
额,芯片瘸了

wechat_upload15684751935d7d083915793
看一下型号
丝印
MP45600B
HA776408
MPS002
奇怪了,百度居然查不到

买家重新给我寄了个新的,这个就扔一边吧,遥控开关不装了,12v3a的电流用来接个灯杠杠的
wechat_upload15684751895d7d08355fbaa
wechat_upload15684751905d7d0836357fb

网友A:
我看你那个模块貌似复杂了,随便找个电动车的报警器都能用,还带有电机锁定功能。淘宝上我买的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那个模块貌似复杂了,随便找个电动车的报警器都能用,还带有电机锁定功能。淘宝上我买的十几块钱。 ...

电机锁不费电吗,一把U型锁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锁不费电吗,一把U型锁更安全

不费电。原理是通过短路相线以让轮子转动困难。你试一下电机三条线接在一起然后转轮子

网友B:
MP4560DB,常用的dc-dc转换芯片。

网友:
是自己看错了,不是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4560DB,常用的dc-dc转换芯片。

哦,原来后两位是DB,难怪搜不到,我还以为用了什么黑科技呢

楼主:
查到了,这个芯片是第7脚Vin烧了
wechat_upload15685081975d7d89250fe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