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测试led数码显示模块的电路仿真

楼主(2019-09-15):
连线太多,不想制作了,谁能简化一下就好了
原理倒是很简单,用阻排把led模块各个引脚电位设置到电池的中间点
然后用一个方波来探测各个接点,这时无论共阴还是共阳的led相应的笔画都会闪动
如果接触的是共阴或者共阳的公共引脚,整个数字符就会闪动

一般led模块就是20脚最多了,用这个夹持比较方便

用这个阻排比较省事,这些都有,就是连线较多

电路图如下

图里两个模块是一个共阴一个共阳的,可见方波接触第一点
第二个字符的a笔画闪动

共阴与共阳交替闪动,

同样的f笔画情况

这是方波探针接触到了led模块的公共电极,整个led模块闪动
因为它就一个公共极,有的是几个公共极的,一个字符一个

欢迎大家来改进与探讨

网友:
期待朋友的实物样品和试用。

网友:
原理差不多 找个支持推挽输出的MCU写个程序就好了 这个东西太成熟了。。

网友:
人奸同学,什么是电池的中间点?应该叫电池电压的一半。。。。。

网友:
做好成品后,记得给我发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