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电脑主板声卡芯片更换

楼主(2019-09-15):
老主板,以前在维修耳机的时候忘记拔下插头,而后就没有声音,主板也不识别声卡。网上查到主板声卡芯片ALC662是直接输出到插孔,估计是被未接地的烙铁静电击穿了。后来用一破MP3的解码芯片自制了一枚USB声卡,一直用到现在。
传送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7550&extra=
前两天得到一块老旧笔记本主板,声卡芯片为ALC655,能用655替换662吗?是否需要改外围?

芯片引脚对比:

网友:
定义都不一样怎么换啊

网友A:
论坛有个帖子是换成功的,两个芯片型号不一样,也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个帖子是换成功的,两个芯片型号不一样,也成功了

,你这也太六了。。。不忍直视啊。

网友:
引脚差的太多,没可能的

网友:
90%是可以换的,螃蟹同系列的芯片很多都可以直接代换,图片里的芯片大部分管脚也都一样,电源引脚也都一致

网友B:
某宝上几块钱的芯片你也舍不得啊

网友:
887 换过8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几块钱的芯片你也舍不得啊

不是舍不得,我已经用个旧MP3让板子出声了,只是现在又得了一块旧板,看见芯片了想试试。折腾下而已

网友C:
一块主板上的662一直有吱吱吱的噪音,xp下也有,各种驱动各种设置办法都试过了,装了SRS听歌没问题,游戏里还是噼噼啪啪的,板载网卡也坏了,一直找不到正常ip,不知道有没有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块主板上的662一直有吱吱吱的噪音,xp下也有,各种驱动各种设置办法都试过了,装了SRS听歌没问题,游戏里 ...

那供电有问题可能性更大吧。

网友:
AL66系列的大概看一下电源和地,只要差不多,大胆的换就是,网上很多AL66系的直接新型号换掉老型号的,音质效果还好一些。实在不放心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我以前查过,多数可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