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的电表今天有空深度拆解

楼主(2019-09-15):
今天通电试了一下 是坏的!拆了
没拆之前以为里面是个直流马达,拆开后。。。
  有啥可玩的 大家说说看

网友:
好像类似石英钟表里的,单方向步进电机,一个通断脉冲后,电机应该能步进一次,需要一个连续通断的PWM驱动板,才能让电机连续走动。数字的模块,可以把红颜色一位增加一个手摇,摇动一圈红色,黑颜色数字步进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