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CISCO 老款交换机电路板

楼主(2019-09-15):
思科老交换机,外壳太旧了,拆了扔了,只能发一些主板图片

网友A:
老货堆料就是可怕,现在的就一cpu,一交换芯片搞定了

网友B:
这东西现在讲效率就低的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现在讲效率就低的多了吧

带宽、转发率可以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货堆料就是可怕,现在的就一cpu,一交换芯片搞定了

傻瓜机一个芯片差多少可以搞定!就是现在新的思科交换机(家用除外)里边也很复杂,零件也很多!

网友C:
虽然不懂的,感觉这不是交换机,是集线器,  交换机独享代宽,集线器是共享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懂的,感觉这不是交换机,是集线器,  交换机独享代宽,集线器是共享带宽, ...

这是交换机,2005年的产品吧,单位还有好多箱全新的思科2950交换机堆着 全香港进口的,生产时间2005年那时候一台5K左右吧,现在还有很多在服役没拆掉

网友:
乍一看,好像是2950,翻了老贴子,不是。
闲鱼60元淘之一,思科Cisco C2950-24二层网管交换机,当年高档设备,如今只能做学习机了|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63834&ds=1#tpc

网友:
看板子大概知道应该是2950系列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