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丽伦5W铝散热LED球泡灯

楼主(2019-09-15):
早期买的5W铝散热球泡灯,晚上老人照明用的,用了1年多,不亮了。打开查看了一下,电源驱动故障,原故障电源驱动采用的上海晶丰明源BP9011方案的隔离LED恒流源(隔离5W驱动芯片BP9011可用BP3122直接替代),更换了一个BP9021方案的隔离LED恒流源,修复。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早期买的5W铝散热球泡灯,外壳材质还算可以。

原LED灯板采用的是0.5W的5730贴片,5串2并结构,用了不久就坏了2颗,不亮了。于是改用这种5颗1W正白LED灯珠串联连接LED灯板,个人觉得,这种1W正白LED灯珠相对要耐用一些。

电源驱动采用的上海晶丰明源BP9011方案的隔离LED恒流源(隔离5W驱动芯片BP9011可用BP3122直接替代),采样电阻1R69(1.69Ω)。

原以为高压电容坏了,更换后仍然无法点亮,估计主控芯片挂了,于是更换了一个BP9021方案的隔离LED恒流源,修复。

上海晶丰明源BP9021方案的隔离LED恒流源,改变采样电阻RS1(2R20/2.2Ω)的阻值,会改变LED端工作电流。二者反比关系,阻值越大,工作电流越小。

焊接好后,将电源驱动放入塑料灯体里;散热铝使用塑料片做绝缘,然后使用合适大小的塑料泡沫将电源驱动顶在塑料灯体里;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

附:

相关链接:
拆修一个3W铝壳LED球泡灯
拆修一个5W铝壳LED球泡灯
拆一个3WLED球泡灯附简单调整输出电流方法

网友:
又可以用上个三五年不成问题

网友A:
这个比较早期了,成本较高~

网友B:
lz传授下俢led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早期了,成本较高~

这款5W铝散热LED球泡灯是2013年买的,到手10元多包邮。LED灯板采用的是0.5W的5730贴片,5串2并结构,用了不久就坏了2颗,不亮了。不喜欢这种5串2并结构的灯板,一颗挂了,很容易连锁反应。于是改用这种5颗1W正白LED灯珠串联连接LED灯板,个人觉得,这种1W正白LED灯珠相对要耐用一些。

网友C:
还有一堆原来买的同样铝壳灯,不过灯珠是5730

网友:
手上一大箱优惠购的3W5WLED灯泡。。。

网友:
感觉夜灯还是用暖黄的灯珠比较好一点,晚上看着不那么刺眼

网友D:
那垫里边的塑料泡泡耐热性不咋样,有点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传授下俢led的方法

LED灯不亮,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电源驱动的问题,另一个是光源的问题。目前LED灯的光源都是由LED灯珠组成的。首先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一下LED灯珠,一般都能正常点亮,说明光源是好的;再测试电源驱动,看看空载是否输出电压正常。由此可大体判断出故障点,手头有配件的话,可以自行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堆原来买的同样铝壳灯,不过灯珠是5730

个人感觉,5730贴片要比1W的LED灯珠相对发热小一些,但不如1W的LED灯珠耐用。使用5730贴片的球泡,散热成本相对可以降低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垫里边的塑料泡泡耐热性不咋样,有点隐患

塑料泡沫是用来将电源驱动顶在塑料灯体里,隔离绝缘铝散热片的,相对耐热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芯片挂了只能换驱动了。

网友:
早期的LED灯泡 挺耐用(散热要好)用到后来都是驱动热死的

网友:
金属的散热外壳不错,还有一种早期的是带透镜的射灯。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散热构造的灯具我很喜欢。。。。。。

网友(2019-10-30):
这灯泡的散热还是比较扎实的,我有类似的灯泡,使用了好几年了,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所以,常备些配件是有必要的。

网友:
我有类似的3W的,看着散热不错,可是光衰还是挺快。

网友:
数码之家商城曾经有过这种灯,质量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