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667h开卡失败,望各位大佬指点,谢谢!

楼主(2019-09-15):
本人一块667h主控板,开卡出现图示错误,在论坛看到有大佬说不勾选R/W这一项,但是又出现错误点击问号,出现。颗粒是英特尔的打标片,型号是GF29F64B08NCMF3,这个颗粒以前是上过这个板子,是可以开卡的,但是这次不行了,R/W这个错误,说是供电不行,请大神指点,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preformat那里你怎么选的?试试选erase search试试。

对了,你的颗粒ID识别正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format那里你怎么选的?试试选erase search试试。

对了,你的颗粒ID识别正确吧?

id没错的,已经可以到r/w test这一步了,preformat也是你这样选择的。我后来用9ddj颗粒,就能直接开过了。原因不知道。

网友B:
臭鱼上面买的盘吧。。。。。。颗粒已经被干废了的,只能当板子用。。。

楼主(2019-10-30):
引用 网友B:
臭鱼上面买的盘吧。。。。。。颗粒已经被干废了的,只能当板子用。。。

不是闲鱼上买的,是人家送的我盘,我用其他的颗粒已经开出来了。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拆颗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