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给爱车加装4G后视镜流媒体记录仪(麦谷车联X8S)

楼主(2019-09-15):
这东西叫法有点多,流媒体后视镜,智能后视镜,4G联网行车记录仪,多媒体后视镜,不过首先作为一个镜子,反射效果还是最基础的,毕竟晚上也不指望它能有Wey那种流媒体的效果。

功能也还不错,支持蓝牙连接车机,支持4G上网,热点分享,我买的是京东云旗下的硬件:麦谷车联X8S,售价699,送3年每月16G高速流量,应该是新发售的,定金20抵50,配合京东万年都有的299-100车品券,到手价569,还是比较香的。

设备配置不高,机身1G+8G内存配置,设备自身含降压线一根,常电,ACC电,负极,三根线接好就能用。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降压线的降压模块接近MicroUSB接口,这就倒置走线有些麻烦。一个粗壮的降压模块要被塞在前挡风玻璃处,还是有些困难的,建议厂家改进一下,把降压模块尽量靠近保险接电位置,方便整理收纳。

另外设备自身没有内置的GPS天线,需要外接,我看别的车一般都是接在挡风玻璃左下角或者右下角的,但是光滑平整的接一个那个感觉有点奇怪,于是直接把GPS粘在了后视镜支架上方空位,虽然说明书显示一定要正面朝上,但是搜星实际效果来看面朝下效果也还可以接受。

另外说到流媒体,这个9.6寸的屏幕配合这个110°视野的后摄像头(可能因为屏幕高度低,并且支持上下滑动显示衬托的)。相比于传统的3.5寸、4寸的那种后视镜记录仪来说,显示效果还是挺震撼的。

安装图在整理,后期补上。

网友A:
类似的之前买过,实际上行车只是偶尔才会看下后面,看左右后视镜才是很重要的,GPS模块我是直接装进A柱里面,电取的是顶棚室灯的电,24小时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之前买过,实际上行车只是偶尔才会看下后面,看左右后视镜才是很重要的,GPS模块我是直接装进A柱里面,电 ...

那个灯不是常亮吧。好像开门或者手动打开才会亮。

我直接保险取电接了门锁的常电...仪表盘的ACC。

实际白天想看还可以,视野比较广,配合原车自带的防炫目可以在晚上关闭屏幕用镜子功能,白天打开防炫目不看后边防止反光。

网友B:
不喜欢这种后视镜行车记录仪,体积太大了,会挡视线,我现在用的是不带显示屏的,通过WiFi在手机上查看录像,电池是法拉电容,车内高温也不怕电池怀孕。

网友C:
楼主,我也想弄个。接长电不放心呀,不接长电每次打火启动行么?启动时间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想弄个。接长电不放心呀,不接长电每次打火启动行么?启动时间多久? ...

可以在车顶灯接线,
我买的是长虹OEM的,效果还可以,就是有些小问题,自己处理了,关键是三年免费无线流量,+远程监护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接长电容易亏电,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长电容易亏电,不划算

我测试过那个降压线,电压低于11.8V就断开了

网友E:
看起来还不错,是直接替换原后视镜那种吗,这样比较稳固。另外这种应该带了镜片防炫目功能把

网友F:
380弄了套凯迪拉克的二代流媒体后视镜,显示效果清晰鲜艳,后面所有车道一览无遗,比传统的反射式后视镜好得多,无论雨天还是夜晚都很清晰。关键是再也不怕远光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80弄了套凯迪拉克的二代流媒体后视镜,显示效果清晰鲜艳,后面所有车道一览无遗,比传统的反射式后视镜好 ...

后视镜上面是个啥?我也想弄套,怕自己搞不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后视镜上面是个啥?我也想弄套,怕自己搞不好

380能弄到?我看都是2000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后视镜上面是个啥?我也想弄套,怕自己搞不好

那个是定速巡航的显示屏。自己装其实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380能弄到?我看都是2000多的

闲-鱼收的,现在大概是400出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后视镜上面是个啥?我也想弄套,怕自己搞不好

上面应该是悠途的定速巡航显示器,和我的一样,开S挡3挡油门反应特别快,就是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这种后视镜行车记录仪,体积太大了,会挡视线,我现在用的是不带显示屏的,通过WiFi在手机上查看录像 ...

其实还好,新车送的行车记录仪后视镜比这个更大。习惯了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这种后视镜行车记录仪,体积太大了,会挡视线,我现在用的是不带显示屏的,通过WiFi在手机上查看录像 ...

另外这个不含电池,接常电。低电压会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还不错,是直接替换原后视镜那种吗,这样比较稳固。另外这种应该带了镜片防炫目功能把 ...

捆绑覆盖在原车后视镜上的。

这个自身没带支架,可能没办法直接接后视镜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0弄了套凯迪拉克的二代流媒体后视镜,显示效果清晰鲜艳,后面所有车道一览无遗,比传统的反射式后视镜好 ...

可以可以,你这个响应速度和稳定应该要比我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380弄了套凯迪拉克的二代流媒体后视镜,显示效果清晰鲜艳,后面所有车道一览无遗,比传统的反射式后视镜好 ...

这个够便宜的,求介绍。 已经加你好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