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千元级手电钻EZT116拆修与测试!拆机篇

楼主(2019-09-15):
前言:
一直以来对松下的电动工具情有独钟,之前也受到很多坛友的质疑,怎么玩那么多的松下?以至于坛友用虾牌来对比,对于这个只能笑笑无语O__O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何不见识一下别的品牌呢,本人习惯有想法,就逐步实施行动,偶然机会打了一包黑,这次展示的EZT116就是其中一把。在拆解和测试的过程中,有发现,有感悟。在拆解,维修的过程中一一展示给坛友 。

一楼:展示EZT116外观

完整的外观对于坛友们了解EZT116整体外形很有帮助。
找到了完整外观图,展示给你们。

▼EZT116 吹塑箱 。

▼开箱图

▼电钻主体和充电器,电池等

▼EZT116主要构造

▼电钻外观图

▼铭牌和型号指示

▼这款电钻外观朴实无华,黑乎乎的,并不引人注意 。
但构造和功能一点也不逊色。。。

▼充电器

▼电池具有保护功能。

▼买到手电钻,卖家发的日立和松下电钻
开始我都没认出来这个是松下 电钻。
通过拆解对比,发现这款松下电钻比这款日立电钻强太多 。
在后续对比中会详细介绍 。

▼快慢档开关

▼照明灯,镍铬电池时代,有照明灯的都是高档货。

▼三爪夹头,硬质合金,坚硬不易生锈 。

▼EZT116和工业级老A电钻对比。
EZT116 自锁夹头,大夹头握力十足
老A  无自锁夹头,小夹头握着短小,夹头往往夹不住钻头。

▼外观对比,很巧两款电钻都采用了550电机。

▼和博世小电钻比较,松下到比较粗犷 。

▼拆开欣赏内部构造,坛友们说着都是电钻构造,
不同的就是用料和做工。往往用价格区分。

外壳材质ABS塑料 。。。

▼有坛友说:“这个电钻内部很新,但这真是一把坏了的电钻,哪里坏了呢?容我卖个关子,坛友们感兴趣,可以猜一处

▼照明灯和接线设计了固定方式

▼调速开关散热片很大。

▼电机线也设计了固定方式,保护线材。

▼亮点一 :用了马步奇的550VC-8520 电机

外壳保护设计,如电机的保护,线材的保护,都很好。

▼亮点二:用了德丰的调速开关。

调速开关上到线都设计有固定夹。

▼切换开关

▼12齿驱动轮

放大看看,几乎看不出来磨损。。。

楼下继续拆解过程

楼主:
二楼展示EZT116内部构造!

电钻的灵魂在夹头和齿轮箱到内部构造,本楼精心设计图片介绍,供坛友们欣赏。

▼-----本楼主要展示减速箱的构造。

拆下电机看到内部的三枚金属齿轮。

▼-----这个快慢档切换开关很结实。

卡簧的设计很巧妙

另一端

▼-----齿轮箱上的钢片有锁定设计。
逆时针旋转就解除锁定 。

拿下钢片,她具有保护的作用。

看到内里亮晶晶的三枚驱动齿轮。

▼----- 一级减速齿轮 。

▼-----看到四周到尼龙齿圈。

▼-----拆下二级减速齿轮,特点太阳轮四周有齿。

驱动三级齿轮的驱动轮,

▼-----拆下尼龙齿圈 。

两个齿圈配合实现快慢档。

▼-----拔下来两根固定钢棒 。

▼-----钢棒和两个钢片护板合影。
很容易看出区别。
一级的带两个小眼,带耳朵。

三级太阳轮和驱动齿轮。

▼-----这个三爪是驱动夹头的 。同时证明有主轴自锁功能 。

▼-----三级刚齿圈 ,完美无损 。

六个小凸起 ,扭力打滑作用。

固定钢圈 。

正反两面是不一样滴 ,,,仔细观察。安装反了容易出故障 。

▼-----驱动夹头主轴。

▼-----拆下来滚珠和钢棒
滚珠用于扭力打滑。
钢棒用于主轴自锁 。

▼-----三级齿轮

比较——高矮胖瘦

▼-----三级太阳轮的驱动轴,三级较长,三级齿轮受力大呀 。

三级驱动轮的不同

▼-----摆好顺序
一级减速齿轮。
二级减速齿轮。
三级减速齿轮。

▼-----标注齿轮箱各部分名称。

▼-----松下EZT116电钻,采用了国际品牌马步奇550电机,德丰的调速开关,精心设计、精细制作,是一把好钻。
因最近较忙,迟来的内容编辑,是潜隆为坛友们精心准备的好贴 。

移花接木——松下EZT116充电钻与日立DS12DVC对比+拆修(本文完结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921

谢谢坛友们的支持与欣赏!

网友:
很详细的帖子~

网友A:
这个真的不如虾牌一类的杂牌货  一直不感冒松下的玩意

网友:
没用过不敢说怎样,只是外观感觉很落后了。

网友:
用料一如既往的扎实,稳定可靠

网友B:
箱子里那套看上去不错,但这缺胳膊少腿的就有点惨不忍睹无法接受了,还不如继续玩29元的大虾之类。用来作参照对比的那个应该是老A吧,看上去多养眼!
话说皇上这么多打黑货,就没有配套的外壳卖吗?哪怕是寨里的也好啊,看到有的店里博世原装壳子也就二三十元啊。

网友:
图片拍的很清晰,我一直拍不好。

网友:
外面成色很渣,里面成色很好。

网友C:
这个钻扭力小点     为什么我那把 一转动有股 味道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好,拍照也好!还有耐心!

网友D:
没有用过松下的工具就不知松下的工具好在那里!松下电钻的同心度可以说是行业里公认做得最好的,另外松下工具的做工和用料也是精益求精,国内的工具根本做不到,特别是那些金属传动部分,很少听到说有损坏的情况,反观国内的一些工具虽然价格低廉,往往电机还是好的而齿轮,传动轴之类的经常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质量好

网友:
松下的产品的确好

我却买了它的生锈门冰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过松下的工具就不知松下的工具好在那里!松下电钻的同心度可以说是行业里公认做得最好的,另外松下工 ...

是松下钻好还是泛音钻好,松下有特色的应该是小电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不如虾牌一类的杂牌货  一直不感冒松下的玩意

个人看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箱子里那套看上去不错,但这缺胳膊少腿的就有点惨不忍睹无法接受了,还不如继续玩29元的大虾之类。用来作参 ...

只是拆着玩 ,外观这玩意,对性能没什么影响 ,以后3D打印机成熟了,可以自己打印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钻扭力小点     为什么我那把 一转动有股 味道

喷点香水 ,可以改变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过松下的工具就不知松下的工具好在那里!松下电钻的同心度可以说是行业里公认做得最好的,另外松下工 ...

这把测试了同心度 ,竟然也不错 ,哈哈

网友:
这个真正的是个技术活,难得见到这样详细的分解图,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