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装用大有5402这款电锤合适吗?

楼主(2019-09-15):
今年底新房交房,打算买个电锤自己装修,大有这款新的5402如何?
看说明最佳钻孔是12-16MM,钻6-8mm的孔没问题吧。
还有就是重量2.9公斤合适家用吗?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用的时候注意点   装修完了再卖掉亏不了太多

网友:
家用爽得很,可做冲击钻、电锤、电钻

网友:
家装?

NO,NO,NO

     我们公司小伙子,  平时装监控 都用它,  非常好使。  两块电池,从来没有 耽误过。

网友:
5401都没问题这个更没问题了!

网友A:
你那房没电?有电的话干嘛要买充电电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房没电?有电的话干嘛要买充电电锤

当然还是无线爽,特别工具多的时候,理线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房没电?有电的话干嘛要买充电电锤

清水房只有配电箱有电

网友:
这款刚出来,价格比较高。威克士的388现在价格最低点,可以考虑,而且带有瓷砖模式,在瓷砖上钻孔更放心

网友:
大有的工具是国内最好的工具了,新出的5402是重型电锤了(拆机),如果不是有特别的要求,大有5401搞一般的装修完全就可胜任了,况且装修完后作为家用备用工具也很好

网友B:
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建议你顺便把汽缸油和活塞环也买上,卖家有

网友:
5401 带上2块5.2满电的电池,打10MM的孔,配合5228 冲击起子机和一个14MM加深套筒,安装50-60个平方的防盗窗很快,不用拉电线,效率高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建议你顺便把汽缸油和活塞环也买上,卖家有

请问汽缸油和活塞环买来干什么的啊

网友C:
自己家装5401都足够了,5402有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家装5401都足够了,5402有点过了。

5401木有减震,新手很难控制吧。

网友:
完全可以,还有多种功能切换,爽的咧

网友:
嗯,可以,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