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伴侣?想说爱你不容易!

楼主(2019-09-15):
因为没有固定ip,想要外网访问内网资源,并不是很容易,架设frp,端口转发都可以实现,但总感觉对于it小白我来说,还是复杂,我倒是希望又有一款方便的工具使用,刚好赶上论坛的评测,于是准备试试!感谢论坛给我这次机会!

奈何最近琐事烦身,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本来收到东西之后。。。

然后就是接入网络了

本来以为像frp那样就可以了,直接输入一个网址就可以转到内网去了,结果弄了半天还要装软件。

公司电脑都被管制了,软件装不了了,那就用手机试试吧!
只限安卓,what ****?苹果手机不能用。

好吧,我去找it帮我装软件试试

what ***?
找客服说让我重装系统!
呵呵!
「卒」
据我所知树莓派+ZeroTier好像也可以实现,大家有空去研究下!

大家拍砖吧,可能是我的专业技术不过关,导致这次的使用体验极差,有写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完」

网友A:
这种扁扁的网线也敢标cat6:funk: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坑,一个开机棒的功能,数据传输功能以前直接用的ZeroTier One的客户端,走的zerotier的公共服务器,那延迟令人发指。
难道现在自建服务器了?还是ZeroTier One套了个壳?

网友B:
我买的 蒲公英X1 还行 就是手机4G只有200kb左右 WIFI(不同运营商的网) 300kb左右 我叼~

网友:
软硬结合才能实现功能?类似硬件加密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扁扁的网线也敢标cat6

再你的认知里,什么都不行,永远只能遵循传统才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你的认知里,什么都不行,永远只能遵循传统才是好的

你去看看六类线的标准,再来说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看六类线的标准,再来说行不行

你以为里面8根线是平行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里面8根线是平行的么

不是平行的,但是达不到六类标准,剪开看过。

网友:
论坛试用不是白给的,根据帖子质量返不等量M币,有的帖子能全额退款,有的只能退一点点……

你这个只能退一点点……

网友:
建议弄个二手小电脑放公司,接这个上网,可以先连自己的小电脑再局域网连办公电脑。

网友:
太贵没实用价值

网友:
之前想买NAS伴侣,结果问客服说明年开始收服务费,我还是用花生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 蒲公英X1 还行 就是手机4G只有200kb左右 WIFI(不同运营商的网) 300kb左右 我叼~ ...

我这里蒲公英路由器转发模式传文件稳定355k/s:biggrin:,一开远程桌面就经常中断。
向日葵远程开机经常连不上。

网友(2019-10-16):
FRP很方便啊,搞了个腾讯云,6M带宽,家里电信是10M上行,FRP可以跑满6M速度。有时候公司内网服务器需要供应商维护,为了方便都是用自己的FRP,远程桌面公司电脑什么的也是用FRP,超级稳定。
唯一缺点就是云服务器有点贵,阿里云百度云等等,便宜的云服务器都是只有1M或2M带宽的,根本没法用,狠心搞了个6M带宽的,NAS上普通的视频都可以看了。
楼主短期使用量不大的话免费开给你,要是使用量大,就分担点费用吧。

网友:
话说这段时间论坛试用的东西几乎都是鸡肋,绝大部分只是为了推销,价格价值差太多,从X宝上看销量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用的蒲公英X1,手机还是电脑远程都只有200K左右,ZeroTier也用过,用的时候经常连不上,FRP在淘宝上买过半年,还行,各种功能都用了,只是一年要发生些费用,目前就是X1还比较实用,只能用3个设备,还是有点局限性,好在够用了,我也不看视频,就远程传点资料,文档。需要远程看视频的还需要另想办法。

网友:
我对这个不懂,我家云,小米路由器带硬盘的那种,这些联网是什么原理?能不能买个拖电脑远程用?就是在家里连上电脑,然后远程访问能访问到电脑?

网友(2019-11-18):
没什么要求就用个免费的,用内网方式穿透的就好啊,我目前就用的这么用。花生壳1G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