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第一次画PCB仿制LED白光失败

楼主(2019-09-15):
用白菜白光有一段时间了,616控制板,最近心血来潮学习画板,自己画了一块(金向维开源的STC15F204EA旋转编码器版LED白光)
画完感觉还可以(LED没找到三位的随便找个四位的画上去了,管脚多了一个空出去就是了,实际安装没什么影响,先将就吧)

画的PCB顶层

画的PCB顶层

画的PCB底层

画的PCB底层

下单打样,等收货
今天到货了,开箱验货

开箱

开箱

看看还不错

正面

正面

数码管和旋转编码器

数码管和旋转编码器

再来看看背面哈

背面

背面

感觉也还可以吧,在仔细看看,有点蒙啊

放大

放大

没毛病啊…………电阻电容咋那么小呢我擦,画图时候没注意封装
来张特写看看吧

特写

特写

电阻大小比贴片431的一个焊盘还小,真心玩不起来
重新画板吧,弄个正常点的再继续组装白光了,第一次画板,欢迎大神们指导批评!

网友:
败家!焊盘小了直接刮掉绝缘漆焊接啊

网友A:
MOS管的线太细了

网友B:
我只想问你使用的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走线太细了,像蜘蛛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线太细了

是啊,mos和电源线条都细了,其他没有什么电流到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问你使用的什么软件做的?

立创EDA,前几天偶然看别人说的,就心血来潮学习了一下,这个板子是处女做

楼主:
重新画板下单打样了,电路稍做变动,除了排阻还是0603其他电阻电容都改成0805封装了

网友C:
打样可以找我。

网友:
还可以再铺个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样可以找我。

嘉立创5块钱还包邮,你没优势了

网友:
兄弟有文件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嘉立创5块钱还包邮,你没优势了

逗我?我们是免费包邮啊。朋友

网友E:
这板画的太奇怪了,比如这里,你把两根线换下位置就不用从两个引脚之间穿过了

网友F:
支持楼主折腾,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板画的太奇怪了,比如这里,你把两根线换下位置就不用从两个引脚之间穿过了
...

是我检查不够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楼主折腾,继续努力

谢谢,我会继续折腾的

楼主:
感谢@梦飞扬52 指出的错误
分享出电路和PCB,给大家参考,有立创EDA的可以自行克隆,刚接触画板,不会用网络标签,原理图有点乱
https://lceda.cn/account/project ... b16bee2f96a0fe5ae0e
程序是一位网友改自金向维的代码,不是本人的东西不好随意分享,请大家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逗我?我们是免费包邮啊。朋友

老板,我看您官网是15平方厘米免费,现在10*10cm也免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