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鉴定,请教这是个什么车机,接口定义

楼主(2019-09-15):
请教这是个什么货,接口定义!跪谢!!

网友:
你应该拍机的外观,上下左右

网友:
面板是大众用的 天线接口也确定了就是大众的 电源接口是山寨厂常见的 建议万用表量下正负极大电容两端就是正负极  然后试出acc 其余的看7388手册确定喇叭接线

楼主:
正负极是找出来了,就是没找到点火线之类的东西!目前状态是无法开机,我想先确定接线端子定义。然后跑一下电路,看看能否起死回生!!

网友:
外壳上有接口定义吧  没尾线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极是找出来了,就是没找到点火线之类的东西!目前状态是无法开机,我想先确定接线端子定义。然后跑一下 ...

既然都拆开了,看电路板丝印,找ACC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