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两天一直在弄松下ez6220小电批

楼主(2019-09-15):
  淘回来的6220打滑失效,后面拆后发现是弹簧卡片脱落,后装好后正常,最求完美,看坛里朋友推荐摩力克锂基脂油,收到货后又全拆,拆装过程遇到两处困难,1.主轴上的卡簧,把我差点弄的一度崩溃,后面听说有卡簧钳神器,等待了三天,激动的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结果……卡簧钳头大,插不进去…,要打磨,没有工具,又等三天,打磨好了,确实神器,购买卡簧钳一定要看好尺寸,!2.主轴安装太难了,插不进去…因为有弹片撑开两个小止锁扣,!后来用尖嘴钳,夹住提起来转动在用力当下,靠运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招!

  都弄妥了,全部清洗一遍,开始上油…按坛里说的,三个钢珠和钢柱不上油,高低速齿轮外圈不上油,弄完安装后一切都正常,但是发现发热严重,声音也不好听,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吗?

正确吗?

网友A:
油太多或粘绸度高电机阻力大了,就电机因电流过大发热

网友B:
齿轮箱不要轻易动,把电机清理一下,里面的铁屑,

网友:
1图好像是这样的.  6220的油要用清一点的. 钢珠和钢柱以前也上过油, 像没有其它异常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太多或粘绸度高电机阻力大了,就电机因电流过大发热

谢谢 晚点在清洗少上油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箱不要轻易动,把电机清理一下,里面的铁屑,

用的摩力克润油脂,洗了在尝试少涂看看,谢谢!

网友C:
我的全部齿都加了点油。拆了几次就熟了,普通工具。原电机不好了。换了3.6V电机。用VT4电芯。空载电流1A多。基本电机不会热。本来拍了图想上传的,后来没空就给删除了。你加的油是清的?我的是淡黄白色的。

网友:
那个卡簧用镊子就轻松搞定啊

网友:
摩力克的油大部分粘度在2级,我看比一般的2级还要黏一点,不适合小电动工具齿轮上用

网友:
如果是买的那种高级的804或807含氟高,粘度很高

网友:
我感觉氟油的粘度2比硅油的粘度2更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全部齿都加了点油。拆了几次就熟了,普通工具。原电机不好了。换了3.6V电机。用VT4电芯。空载电流1A多 ...

我想要原装的感觉,油加的摩力克50l有点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要原装的感觉,油加的摩力克50l有点粘

我换的那油没什么粘性。像粉笔灰样的。以前6225换过一次(普通黃油加点机油)。用一段时间好像就有油慢慢漏出的样子。找了几个专玩电动工具的朋友问的。试用后是太好用了。

网友D:
应该是装不回去了   建议下次拆时候 手机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的那油没什么粘性。像粉笔灰样的。以前6225换过一次(普通黃油加点机油)。用一段时间好像就有油慢慢漏 ...

那我买的假货吗?我是50l ,30黏性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装不回去了   建议下次拆时候 手机录视频

比较简单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