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绿驹原装智能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19-09-15):
48v12a的,弃为其增加emi电路,安规电容刚好,电感太大就没装了,还有问下这充电器是哪个厂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值得拥有,内带单片机,对电池充电非常有好处。

网友:
谢谢分享。。。。有几张图片拍糊了。。。。。。

网友A(2020-05-01):
楼主,我的同款充电器NTC3热敏电阻坏了,而且掉了找不到了,能帮忙测下这个热敏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吗?万分感谢,或者有类似的电路图也行!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同款充电器NTC3热敏电阻坏了,而且掉了找不到了,能帮忙测下这个热敏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吗?万分感 ...

我也想知道这个NTC3的数值和这个貌似二极管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
楼主:图上电路板上的NTC3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2021-02-13):
绿驹充电器上ETC3温1K热敏玻璃管的

网友:
绿驹充电器上ETC3         是1K热敏电阻玻璃管的

网友(2024-03-10):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同款充电器NTC3热敏电阻坏了,而且掉了找不到了,能帮忙测下这个热敏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吗?万分感 ...

咱们坏的原件都一样,我查了资料,估摸着买了一个1.2k的刚刚好,今天看到帖子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