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想把傲腾小容量加速盘做成优盘

楼主(2019-09-15):
intel宣传傲腾读写寿命长  延迟低
现在16g  32g的加速跑 几十块钱 就能买到
很想做成优盘  可惜淘宝居然搜不到合适的主控
有没有大神支招?

网友A:
坛子里32G的U盘现在才多少钱啊?根本不划算。

网友:
傲腾用的不是nand flash,暂时做不成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32G的U盘现在才多少钱啊?根本不划算。

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傲腾吊打SLC:biggrin:这个东西性能给力,就是耗电厉害

网友:
傲腾你要用什么主控 想想而已啦

网友B:
明明直接加合适接口的硬盘盒就行,傲腾有优盘模式,不过速度并不快,b站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直接加合适接口的硬盘盒就行,傲腾有优盘模式,不过速度并不快,b站有视频 ...

谢谢 去b找搜到了视频  原来直接使用nvme转usb硬盘盒就可以了  我还以为一定需要搭配特定芯片组才能使用呢

网友C:
你看看傲腾颗粒的封装吧,专用的,谁能给你弄主控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傲腾颗粒的封装吧,专用的,谁能给你弄主控板啊

不是封装的问题呀,它是非易失性RAM,不是eeprom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