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转了一夏天的电扇保养一下

楼主(2019-09-15):
这个扇子有32个档位~只是用到2~3个档,看到滚珠轴承也不用加油了,电机看样子要拉马才能拆开只好罢手,水平转头部分也没找到打开的部位就不拆了。

经历火炉般夏天的电扇

经历火炉般夏天的电扇

取下在扇头下固定螺丝

取下在扇头下固定螺丝

前网转一下取下网罩

前网转一下取下网罩

退下几个螺丝扇叶等

退下几个螺丝扇叶等

主电机,滚珠轴承

主电机,滚珠轴承

电机纸贴

电机纸贴

电机电路板

电机电路板

垂直摇头电机

垂直摇头电机

垂直电机很简单

垂直电机很简单

底座,挑下软脚,取出螺丝

底座,挑下软脚,取出螺丝

底座里面3块板1个配重

底座里面3块板1个配重

供电板

供电板

芯片组

芯片组

芯片1

芯片1

芯片2

芯片2

电源

电源

遥控接受头

遥控接受头

遥控芯片

遥控芯片

配重

配重

塑料壳里灌的水泥

塑料壳里灌的水泥

原来组装被压扁的电线

原来组装被压扁的电线

清洁后套塑料袋

清洁后套塑料袋

扇叶固定螺母里面嵌了黄铜芯

扇叶固定螺母里面嵌了黄铜芯

网友:
嘎嘎那么多,算高级的了哦

网友:
完美入秋。细心呵护,多用几年。

网友A:
无刷电机含油轴承的五年保养

网友B:
无刷的还带遥控,不错个风扇,什么价入手的?想要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还带遥控,不错个风扇,什么价入手的?想要一个。

好像挺贵的,699元一台。前几个月夏天有过其他的变频风扇抢购,但容易遇到有点小故障等,比如摇头带点异响。

网友D:
32个档位,好强大

网友:
也不算便宜的,还用水泥。。还有线都压扁了。。。

网友:
虽然风扇不错,不过价格也贼贵啊,打五折还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像挺贵的,699元一台。前几个月夏天有过其他的变频风扇抢购,但容易遇到有点小故障等,比如摇头带点异 ...

昨天经过格力专卖店,他们的要卖798,不过楼主这个也开始做得一般般。

网友:
好奇32个档位

网友:
变频风扇档位多啦没啥用!很多档位之间变化不明显!我觉得8个档位就够了!

网友:
保养的真彻底

网友:
32个档位的风扇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含油轴承的五年保养

滚珠轴承怎么保养?要把珠子架打开清洗后再加润滑脂还是整体汽油里涮洗后再加油?先前生产线上有两种轴承,汽油里涮过用手摇一下,听到很轻的声音就是日本产,而杂声的是国产的,然后装机而没见重新注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珠轴承怎么保养?要把珠子架打开清洗后再加润滑脂还是整体汽油里涮洗后再加油?先前生产线上有两种轴承 ...

滚珠轴承的话,感觉用10年也不会坏!不可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个档位,好强大

那些个档位感觉不到明显的风量变化,只能用到2~3个档位其余都是废档,反而好几个芯片增加了无谓繁杂和故障点,虽说壳体用料尚可但是半个空调的价钱有坑钱之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经过格力专卖店,他们的要卖798,不过楼主这个也开始做得一般般。

实体店的商品都要比网购自营贵些,商店的员工卖出去一个产品能得到提成,变频的产品提成更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挺贵的,699元一台。前几个月夏天有过其他的变频风扇抢购,但容易遇到有点小故障等,比如摇头带点异 ...

699这个价超乎我想象,打个五折我都要考虑一下,看来我还没脱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