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拆解并尝试维修一只金田U盘!

楼主(2019-09-15):
去年买的一只金田的U盘,锖色金属壳的这批。

CG检测是PS2307+东芝颗粒。

自己手贱量产着玩,结果量产挂了,插电脑不认。然后开始走上救砖之旅。
按网上找的短接的方法,尝试短接量产,始终没有成功。(可能是没找到正确的量产工具,救砖应该是用STtool)

到后来,4ce的颗粒,只能认3ce了,多次短接插电脑,都是少1ce。怀疑是主控或颗粒虚焊,干脆拆解,顺便看看这个U盘的真身。

下面是拆解图:

这是主控面,主控左下角,用镊子短接多次后,绿油都戳掉了,直接露铜了。

这是颗粒面,很明显这不是普通封装的nand flash。据说是东芝的UFS。

先是对主控补焊,多次无果。
后来补焊颗粒,一样无果。

报着死马当死马医的心态,干脆直接把UFS颗粒拆掉,看看什么脚位。

就是这样了,颗粒焊盘比较简单,一边三排,一边两排。

重新值锡焊上试试吧?

手里没有对应这个颗粒的专用钢网,翻箱倒柜找到一包通用钢网,找了其中一个0.35mm的,发现间距一样,然后尝试重新植锡。

颗粒两边的焊盘,没法同时对正钢网上的孔位,一边对齐了,另一边就不齐,所以只能一边一边的植。

最终还是成功植上了。

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清理主控板的焊盘,然后重新焊上。

依然只认3ce,而且量产还是报同样错误,WTF:shutup:

没思路了,放弃了,如果能搞到同样主控板或颗粒再折腾吧。

网友A:
0-3CE不是加起来4CE么,怎么成了3C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CE不是加起来4CE么,怎么成了3CE呢?

你看ce2 ID是空的。CE数量只有3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ce2 ID是空的。CE数量只有3个

哦,看得了。那估计不行了

网友B:
植网技术不错,是主控 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植网技术不错,是主控 的问题吗?

现在搞不清是哪里的问题,不知道我戳掉绿油的地方,线路有没有断的 。

网友:
手里有俩这种盘一直都没敢量产。因为一直也没有发现声明支持ufs的量产工具流出。

网友C:
这个变砖怪我,我以为救砖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变砖怪我,我以为救砖成功。

哪能怪你,是我自己折腾坏的。

网友:
还可以量产,但容量减半,32g的现在只能有16g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搞不清是哪里的问题,不知道我戳掉绿油的地方,线路有没有断的 。

还能量产的,但容量减半,32g的只能16g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植网技术不错,是主控 的问题吗?

还能量产,但容量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能量产,但容量减半

用啥工具量产 ?求一个343796152@qq.com

网友(2021-11-28):
我的也是一样情况,sttool只认3个ce,没法量产

网友:
mpall报错0x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