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活久见,新角阀居然这里漏水

楼主(2019-09-15):
      之前一直因为爆就陆续换了几个老角阀,还有三个没爆的,防患于未然,趁这过节有空就想着全换。这次还好,拆的都顺利,都没有断丝,
但里面都已经脏烂的不成样子了,都看看吧,触目惊心啊,还有用锌的都早换了吧,早换早安心。换厨房角阀时有问题了,首先是发现冷
热水位置是装反了的,然后就是冷水管的螺丝口大一圈,装修公司范下的错吧,用了个铜头螺丝补救,就要多拆一次。
        昨天装好的,今早去厨房洗东西时感觉脚下不对,低头一看,是踩在水里了,地上橱柜下一大滩水,心想不好:漏了。打开柜门就看到
里面更多的水,新换的角阀漏了。就放下所有的活重新拆装角阀,连着拆装两次,生料带都用了两卷,但一次比一次漏的厉害,一度怀疑是
不是生料带不够或缠的位置不对或者是那个转接螺丝漏,在反复第四次之后再次仔细缠好生料带,同时不装那个铁皮圈圈,就为了能看到哪
里漏,终于,真相大白了:角阀螺纹尽头漏。那水慈慈的射出来,真的,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里漏,就打开TB拍下视频发给卖家。

         重新再换一个备用的,一次装好,然后就来拆这只漏的。
          用钳子夹住螺丝口一用力,整个螺纹处齐根断了。但看这断口:请问这是铜的吗? 买时就是冲着说是全铜才去的,产品还由某保险公司
承保的,现在对这全铜表示严重怀疑。(品牌适合公布吗? 还是到时私信给有需要的吧)

        不说了,看拆了的图片吧。

拆下的三个,看看多脏

左边孔大一圈

就是多了这个

把这圈圈后面没装

呲呲射水

就是这个

一用力就断,这断口象铜的吗?

开拆

螺丝取下,很容易就分开了,这扭的部分更重

拆下阀芯,居然有锈迹

再把接阀芯处也剪开

看着也是一肚狐疑,这是铜?
整个不同这又是怎么做的

唉,还是再过几年重新再换了吧。

网友A:
还是换不锈钢的把,或者去大品牌店买

网友B:
铜的可能太薄了!我家都是九牧的

网友:
断丝取出去,值得拥有,七元左右包邮

网友C:
淘宝的都是假铜,因贪便宜,上过无数次当了,一年一换,清一色浙江产

网友D:
  是安装时新角阀被楼主暴力、、、、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不锈钢的把,或者去大品牌店买

就是想着这货还由俣险公司承保,感觉不会差,没想到会这样
不锈钢的有用过吗,靠谱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着这货还由俣险公司承保,感觉不会差,没想到会这样
不锈钢的有用过吗,靠谱吗 ...

保险公司有为你保吗?

网友F:
哈哈哈,卧槽··居然螺纹用铜的,主体还是锌合金···你说这是新的,但是看陶瓷片怎么都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的可能太薄了!我家都是九牧的

艾,就比你的多一个字

那神器看来迟早得准备好,说不定哪天就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的都是假铜,因贪便宜,上过无数次当了,一年一换,清一色浙江产

这个还不是最便宜的,之前买了几个,重量手感觉得还可以,现在拆了没想到大半的重量在那钮头上

网友:
这玩意还是尽量照着贵的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安装时新角阀被楼主暴力、、、、鸟

看那断口,都有发黑的,可以证明不是新断的,
还有阀芯有锈

网友:
如果是假铜,那这是什么高科技材料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险公司有为你保吗?

说的是,看来是不是要找下保险公司说理

网友:
还下次换太阳能恒温混水阀的时候照一个你这个是小kiss还没有我换下来的阀芯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不是最便宜的,之前买了几个,重量手感觉得还可以,现在拆了没想到大半的重量在那钮头上 ...

卖的永远比买的精

网友:
用力过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卧槽··居然螺纹用铜的,主体还是锌合金···你说这是新的,但是看陶瓷片怎么都变色了? ...

这算不算是创新科技了,真的要坑s人,
陶瓷那是阀芯上的锈迹

网友:
锌合金的角阀龙头,自己会慢慢锈蚀穿,漏水出来,质量好点的厚些 能用好些年才漏,质量差的两三年就漏了,直接在管壁穿个小孔飚水出来。最好买不锈钢的,至少也要买所谓精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