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拆一个嘟嘟共享充电器

楼主(2019-09-15):
好久没拆东西了,手好痒。找到这个共享充电器,看看什么原理。

网友:
有大神讲解一下这个原理吗?我也捡到一个这种扫码充电器,形状不同

网友A:
期待讲一下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讲一下什么原理

就是一个单片机,有四个按钮,按对了就给可以充电

网友:
闲的无聊可以慢慢试密码呗。

网友:
扫一次以后就知道密码了

网友B:
  到目前,还没有人去拆共享汽车。

网友:
不能快充,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目前,还没有人去拆共享汽车。

得穿好重型防电装甲*^_^*

网友:
这个虽然简单,但是足够欺负小白了

网友C:
这个有明显漏洞,背面5个孔弄个铁丝照图片位置戳里面把out-和gnd短路就可以持续输出了

网友:
密码不知道是动态的还是固定的

网友:
估计是数据线特殊通讯后才能充电,或者短接一些测试焊盘。现在的共享,实际是分时出租,单车和汽车等多了个不用停车桩可异地归还。

网友:
右上角那个6脚芯片看到没有,短路123脚就能直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明显漏洞,背面5个孔弄个铁丝照图片位置戳里面把out-和gnd短路就可以持续输出了 ...

哈哈,居然想到一块了。上次出差居然忘了带充电器,还好酒店有这种共享充电器,短接输入和输出,GND是公用的,然后盖好盖子。走的时候也没有复原,算不算是“积德”了呢?

网友:
还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2020-07-24):
看这板,有块芯片,开关管,变压器都没见,220昨变成5v电压的?

网友:
直接把这个板子剪了线连起来就是正常充电器了

网友:
如果有快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