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偿求助,求画个PCB图,零件规格都有

楼主(2019-09-15):
还是画一个PCB文件,要求走线整齐一点。零件有5种,USB3.0连接器AF母座FPC连接器0.5MM上接下接抽拉翻盖座 tsop48端子板 0.5间距转接板 TSOP48保护座母座USB3.0 9P AM沉板贴片SMT A型 连接器公头接口 9Pin方脚平口按钮开关按键开关 7*7

要求如下单板子宽3CM长10CM 板子厚1.6MM做一个总长15CM宽10CM的拼板,不需要V割,双面画个线即可这样子可以方便自己切割,一个单板可以切5片。USB3.0的公头焊盘与母头焊盘间距0.5CM左右,线宽等同焊盘宽度(上次做了一次发现距离2CM左右USB3.0就没法用了,只能用2.0,不知道是线宽不够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USB公头与母头之间加上开关来控制通电,毕竟插拔太麻烦了 最下面的PFC排线转TSOP端子板需要注意一下排序,不能搞错,搞错了就没法用了
这是别人做的板子,最好是搞这种布线,这个看去直观,

这是原先画的,USB2状态正常,USB3就不行,开关可以挪边上一点这样子好放两个贴片USB3.0的座。决定就要贴片的,不要插件的公头母座间距0.5CM就够了,

再就是4周打4个孔,M3的就行,有人做的话联系我,做好发我邮箱即可  做个PCB文件,这样子方便打板子

网友:
这个简单,一般大神看不上,让我来,
请加这个QQ:643905020

网友:
坛里有一堆这方面的大神,这么简单一下子就能画好了

网友A:
好多年不画图了!

手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不画图了!

手生了

我是被你的头像吸引了。

网友B:
这个要看哪位大神心情好了。20块画一个PCB还可能反复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哪位大神心情好了。20块画一个PCB还可能反复修改

看看就默默的离开了!不吱声了

网友C:
用啥软件画图啊,有机会学习一下

网友:
看着挺吓人,那么多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啥软件画图啊,有机会学习一下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PCB文件我不会画

网友:
USB2.0就要求差分走线了,3.0更加严格,要阻抗匹配,诸多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