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是什么?干吗用的?

楼主(2019-09-15):
路上捡个东西,有屏幕,按键,开关,usb,2针4针接口和电源接口,感觉象个什么检测的,谁知道,说说,怎么玩 Thu Sep 12  Thu Sep 12  Thu Sep 12  Thu Sep 12  Thu Sep 12  Thu Sep 12  Thu Sep 12  Thu Sep 12

网友A:
平衡充电器???

网友:
机器人的控制器  创客教育用的 那种 图形化编程  积木式的拼装

网友:
Grandar 电教足球机器人
不会是主机吧?

网友B:
Grandar电教足球机器人
主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andar电教足球机器人
主机吗?

不象,那2个黑色的也是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充电器???

应该不是吧

网友C:
找个电源插上试试。我搜索下grandar单词,好像是一个教育机器人编程主机,估计单片机主控故障丢弃,只能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电源插上试试。我搜索下grandar单词,好像是一个教育机器人编程主机,估计单片机主控故障丢弃,只能拆 ...

插5v的试过,按钮 边红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