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卡接DVI接口的显示屏能亮,接HDMI接口的显示屏没信号怎么修

楼主(2019-09-15):
显卡只有HDMI接口,接DVI接口的显示屏能显示,但是有绿色噪点,接HDMI接口的显示屏就直接显示没信号了,这个要怎么修?是不是热插拔拔坏了?

网友A:
换一条HDMI线试试,我以前碰到过一次是线的问题

网友:
1、显卡驱动里设置
2、插在HDMI口上启动
3、我就不知道怎么整了

网友B:
有些显卡的HDMI是三方转成出来的,需要DVI输出的时候才会有输出,你试试给DVI拉个高电平输出,然后HDMI就能输出了

网友C:
显卡HDMI转接DVI接口?
用了转接口?
线换个试试看呢

网友D:
这个说不清,建议先换根线,换个电脑看看到底是不是显示器问题,我去年买了个2k的显示器,折腾好久DVI和HDMI都不行,最后回归传统买了个质量好的VGA线才上了2560,后来发现就是老主机的问题,接笔记本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条HDMI线试试,我以前碰到过一次是线的问题

试过了,不是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显卡的HDMI是三方转成出来的,需要DVI输出的时候才会有输出,你试试给DVI拉个高电平输出,然后HDMI就能 ...

只有HDMI接口,没有DVI接口,DVI接口在显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卡HDMI转接DVI接口?
用了转接口?
线换个试试看呢

没用转接,线换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不清,建议先换根线,换个电脑看看到底是不是显示器问题,我去年买了个2k的显示器,折腾好久DVI和HDM ...

VGA上2560?质量很差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VGA上2560?质量很差了吧

线买的绿联的,感觉挺好的,没发现有多大差别(同样的显示器用HDMI接笔记本比较),而且单位的老电脑,好不好也只有VGA能上这个分辨率了,用HDMI只能1920*1080,满屏的狗牙更不能看

网友(2024-09-15):
1·线版本太低。

2.显卡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