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鱼入的二手电焊机拆解分析

楼主(2019-09-15):
       有两个20平的LOFT小公寓,层高才4.3米多点,跨度3米,隔两层,打算全隔起来,每层有些矮,而且只能做钢结构,不给做混凝土,所以阁楼自己用草图大师来设计了,尽量控制阁楼楼板的厚度了,用了4x8的镀锌方钢,加立柱和拉杆件控制跨度为2米以内,并且二楼楼板设计成了两个平面,一高一低,相差20厘米,这样一楼的客厅位置层高就显高一点了。本想找个焊工师傅来做的,看了几个焊工师傅的手工,要么是焊的不怎么行,狗啃一样(应该是没监工和赶工,焊上去就行了),要么就是说我设计的有些复杂,太费时间了,不能按我的要求去焊接
       没办法,只能直接买电焊机自己学几天,自己慢慢焊了(如果请焊工师傅来做,师傅说可以3天可以搞定一间包括楼梯),半个月应该可以搞定一间,本想买一个大牌子新焊机的,在坛里搜索了下焊机,要买多板机,有人推荐买二手和那个什么华奥198款不错,价钱也便宜。于是上闲鱼搜索了 ,发现了一款二手的才200出头,找了该型号的内部图,发现做工不错。对比坛里的198款拆机,还是选择了这款二手的

先上外观图,体积小巧,尺寸才11.5宽*19高*30长,称了重量有5公斤。
买时看前面板的英文显示,好像可以显示电流,电压,top温度,bottom温度,感觉挺高端的样子

内部拆解图,结构紧凑,几乎里面的空间都塞满了 ,里面电路采用贴片设计,12个场管(MOS管),12个整流管,长焊3.2的焊条应该没问题

拆解后发现,机子用料还不错 ,三个450V,680UF电容,一个是通过接线的方式加的(估计是后面加的),也带有电抗器。12只D92-02快速整流管,12只场管被胶水粘着,并且在电路板下面,看不到型号。上面写有120516,不懂是12年5月那时候组装的吗,看那么多灰尘覆盖在焊点上,感觉不像被维修过,就是通过接线,多加了个400V,680uf的电容, 可也发现整流管有一排几个脚长度突出不一样。控制板很小巧,里面带有一片atmega8的单片机

控制板有ver:D091206,估计是2009年12月06日设计的,到现在也快10年的历史了

到手直接也开机测试了,焊接也正常,显示电流也可以调节,旋钮是带按钮的,旋钮可以无限旋转的,最大可调到电流显示220A,最小调电流显示10A,按钮按下去按钮有反应,可数码表没有变化,拆开后并网上查了发现,这种旋钮不是普通电位器那种,是叫带开关的旋转编码器,也叫数字电位器,常用数字音响的。于是手动焊接两根线到数字电位器的开关两个脚,手动短接了两线,数码表也有显示了,可以切换到电压,温度。也是上马家花了三块钱不到还包邮买了两个,到货后焊接上正常显示可以切换了。
使用后研究发现,电压显示和用万用表测量的偏差大,数码管显示56.1V ,万用表测有77V。温度显示还挺准确的,原来机内上下散热片各有一个玻封的热敏电阻,top温度是上板散热器温度,读取上板mos管的温度,bottom温度是下板温度,读取快速整流管的温度。刚开机温度显示室温30多度,然后温度慢慢升高,用电吹风上板的热敏电阻,显示到80度左右,数码管在闪烁,电焊机关闭的输出,电压为0v
新买的数字电位器

上板热敏电阻

下板热敏电阻

对于显示电压不对的问题,估计本来就显示错,电路分析了一下,输出电压采样采用电阻分压,然后ATMEGA8单片机通过AD转换电阻的分压,输入到ATMEGA8的电阻两端电压用万用表测了有5.5V,而ATMEGA8的供电电压才5V,于是就显示铭牌上写的空载电压56V。

电焊机的电路我看了下,和坛里的瑞凌的ZX7-160的电路图主要原理差不多,控制板就是采用的贴片了,采用了瑞凌常见的CA3140+SG3525的组合,单片机ATMEGA8的功能一是显示设置的电流,输出的电压,上下板的温度;二是读取温度,控制SG3525芯片输出;三是输出电位到CA3140运放的输入端,相当于模拟普通电位器,来控制焊机电流.

借坛友的图对比

(完)

楼主:
停停顿顿的把帖子写完了

网友A:
楼主利害,电焊学几天就会?

网友:
二楼承重的话,还是找人好。你焊技不行吧。才学,时长不足。

网友:
这个临时抱佛脚也太夸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利害,电焊学几天就会?

这个不算多少天学会,要看流多少眼泪才能学会,到时候会疼的很厉害。

网友:
用2.5的焊条,用10根就会了 。平焊接好学的,就怕那种仰焊接的,

楼主:
本人也注重承重方面的,反正本人怎么牢靠,就怎么设计,不怕太复杂,就是费时间。首先用4厘厚的大角钢或者槽钢用化学锚(找焊工师傅,还不用化学锚,说化学锚固化时间太慢,要等一天以上才能焊主方通)固定到墙上先,然后镀锌方通直接架到角铁上,即使还没有焊,镀锡方通也掉不下来。其次本人如果发现有些做梁的方通不够长,也不会用焊接来延长到合适的长度。至于焊接技术的方面吧,本来大学是也工科的,在实训课也学过和操作过焊工,实在不行话,到时候请按天来请焊工师傅了 ,处理一些难度大的焊接,比如立焊  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算多少天学会,要看流多少眼泪才能学会,到时候会疼的很厉害。

慢慢来,普通的眼药水, 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眼液,母乳(冰冻的,不懂有效果吗),还有变光眼罩头盔都准备好了,反正做足功课

网友:
我家就有一台老式变压器款,二十多年了,非常耐操!就是比较笨重!

网友(2021-09-17):
楼主厉害了。拆解分析的很好。不过,电焊不是几天就能学会的,虽然表面看焊缝没啥问题,但是内部可能缺陷影响强度。网上搜下焊接资料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