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更换家里进户主线

楼主(2019-09-15):
去年我们家这片国家电网全部换了智能电表,重新架设了10kv和0.4kv线路,但我们家没人,他们图方便把电表放在邻居家墙上,利用了20年前的旧线路(4平方铝线)接到我家,从电表到我家总长约40米,高负载时线路损耗非常大。过年前要求电力局把电表移到自已家门口,最大程度缩短表后进户线,正月末电力局工作人员把电表移到了我们家门口,但那会我已经去上班,当时没有更换表后到家里配电箱的那段线,这次回家刚好有时间折腾一下,今年冬天家里要装空调,再加电热水器,浴霸,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峰值电流30安肯定有了,原2.5平方的主线明显吃不消。

新架设的高低压线路

老电表位置,电网力局的电工直接把铝线和铜线拧在一起,过年期间冒过一次烟,我自己重新接了一下,正月撑了一段时间,接头胶带明显能看到烧化的痕迹

正月移位过来的电表箱,铅封拆了没装,方便我自己换线了,不然还要去申请一下开表箱

大概6年前修房子时村里电工只用了2.5平方作为主线,没空调基本够用

拆掉室内配电箱的进户线,并绑上光纤上的钢丝

把旧线抽出,光纤钢丝顺利穿入

钢丝末端绑上4平方软线,软线比较好穿,过年前准备的20米硬线留着以后用了

尺寸扯到位

接到漏保, 螺丝一定要拧紧,好多烧空开都是螺丝没压紧发热导致的

外面穿好管子接到电表箱空开

盖上盖子完工
end

网友:
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网友:
家旁边就是小树林儿

网友:
电线杆好乱哦

网友A:
自已组合的电表箱,供电局进线不允许加空开,直接进表。

网友:
你看看表箱进线多粗,你的4平方太细了,应该10平方进户,至少也要6平方啊!我家现在是开发商给弄好的进户就是10平方塑铜。

网友:
太牛逼了!我家进线是16平方的

网友:
我奶村房后还是铝线,还特意上网买的铜铝接头接线

网友:
20万  M币

真多啊

网友:
电线杆好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已组合的电表箱,供电局进线不允许加空开,直接进表。

我们这里有些有表前空开,有些没有,还都是供电局装的,可能是施工队不同的原因吧

网友:
大电流还是铜线靠谱

网友:
4平方的线,现家电的量,小了点,如你所说峰值电流30安,,6平方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有些有表前空开,有些没有,还都是供电局装的,可能是施工队不同的原因吧 ...

供电局表前不让装空开,怕你从空开上偷电,我们这都没有,所有小区的表者加锁,只留表后空开。

网友C:
空开接错了,应该接左边那个

网友:
我家直接16平方铜线入户 3根火零地全都是16平方的,差点把换线的电工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开接错了,应该接左边那个

嗯,接左边不用交电费啊

网友:
30A电流用4平方线,差评! 好歹6平方,有条件直接换10平方!
话说那些家用的换16平方线,都是乱来!

网友:
电表箱居然一进一出两个闸刀!我家有块电表接线里面少一个螺丝,但是有铅封的,一直想装进去,但是不知道找谁啊···因为接线那里面少一个螺丝压线不敢用,现在用另一块电表。

网友:
养老应该找这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