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大家一种胶水

楼主(2019-09-15):
拆电路板的时候发现一种胶水,黑色的,一般用来固定电线的焊点,看起来像硅橡胶,但是比硅橡胶结实很多,粘性也强很多,硅橡胶用牙签指甲都能扣掉,这个不行,有一定的硬度,必须要刀切才行,但是又不像环氧树脂灌封胶那种硬胶,按一下还是有点弹性的,我试了一下封窗户的结构胶,各种704-708硅橡胶,卡夫特密封胶,都太软,一扣就掉了,又买了个乐泰480,结果一用,就是黑色502,纯粹骗人,不知道谁知道这种胶水叫啥名字,淘宝有没有卖的。

网友:
黑色的热熔胶吧?

网友A:
可能就是黑色的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黑色的热熔胶。

试过了,烙铁都烫不坏的

网友:
应该就是质量较好黑色的结构胶吧

网友B:
有机硅灌封胶吧,那种是专门拿来灌封PCB板子用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27b&abbucket=8

网友:
应该是密封玻璃胶

网友C:
是不是和风扇启动电容里那个灌封胶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和风扇启动电容里那个灌封胶差不多。

有点像,干了就像特别硬的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硅灌封胶吧,那种是专门拿来灌封PCB板子用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6.271 ...

从形状来看,应该是比较粘稠的,不易流淌,灌封胶一般流淌性很好

网友D:
我现在最喜欢免钉胶了 真好用 粘什么都行 短时间定型 干后硬度尚可 太好用啦

网友:
上周四,在摊上两块,买了支705透明的硅胶粘合剂,透明像牙膏,可能就是封洗衣机主板那些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些是什么胶,,透明的,,粘性很好,,弹性很好,,试过那么多,,比较像的是长鹿中性透明玻璃胶,,弹性和粘性差一点

网友E:
K-1668电子元器件定位固定j胶就可以

网友:
你说的感觉是山寨读卡器封装用的那种牛屎,至于啥材料就不知道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最喜欢免钉胶了 真好用 粘什么都行 短时间定型 干后硬度尚可 太好用啦 ...

好主意,我试试看,就是干的有点太快了,有时候还来不及做个造型就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K-1668电子元器件定位固定j胶就可以

电子黄胶吧,我买过的,但是达不到那个效果,温度一高就化了

网友:
Hasuncast 985FR环氧树脂供货时是一种双组分的套装材料。它由A、B两部分液体组分组成,当与固化剂11B混合时可以常温固化,并可以耐近200度,当两组分以100:20重量比充分混合时,混合液体会固化成黑色坚硬体,985FR是方便使用的、流动性、绝缘性的环氧材料,低粘度、稳定性和粘接性应用在精密组件的灌封密封上。

网友F:
我也见过楼主说的这种胶,这种胶没固化之前应该像牙膏一样粘稠能保持形状不变,有白色有黑色,固化后的像是704硅橡胶,但是更有韧性更有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见过楼主说的这种胶,这种胶没固化之前应该像牙膏一样粘稠能保持形状不变,有白色有黑色,固化后的像是 ...

    对的,就是这种,从凝固的形状推测,粘度很好,类似704,挤出来能保持形状不流淌,但是固化以后要坚固的多。    但又不是那种环氧灌封胶,那种是硬的没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