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霸屏神器_牺牲充电宝给刷步机加装电池

楼主(2019-09-15):
    步数排行榜老是被别人霸屏,心有不甘,上刷步机。
这个刷步机就是汽车摇摆太阳花的原理,放大版而已。
    刷了两天,霸屏两天,非常了得,这是一件很无聊但很有意义的事情。但这东西随时要外接电压,充电宝也可以(必须是小电流不断电的充电宝)。很麻烦,随时拖个尾巴。而这个刷步机底盘很大,有放电池的空间。立刻进行下一步计划,就是,改。
那就看图,过程细细道来。

就这一套,准备拆开

这是摆的底部,一个磁铁

底座,去掉海绵,露出螺丝孔

打开这样的。一个电磁线圈,一个板子。

板子非常简单,一个三极管。线圈里面有个霍尔,摆锤的磁铁经过时,霍尔发出脉冲,通过三极管放大电流给电磁铁,给出电磁力,保证摆的持久摆动。

零件配好,下面挖洞,刚好4056充电口露出。先测试一下,不忙热熔胶固定。
结果是悲催的,这东西锂电池4v不够驱动。

怎么办怎么办,手头有两个小充电宝。一个是结婚买戒指送的单节电池充电宝。一个是后来自己买的套件装两节电池的。想来最后还是用套件充电宝,毕竟那个是买戒指送的,多少有点纪念价值。
这就是拆出来的板子,小电流能激活,不会因为电流小停止输出。板子拆出。

重新焊接

装上,热熔胶打上。电磁铁那里只要摆锤晃动一下,板子的电量指示灯就亮了,停止晃动,一会儿灯就灭了,功能还不错。

然后,把这个电池换成三洋大红袍,没错,大红袍,谁叫咱富有呢。
外壳盖上,搞定了。

刷步效果
这件事我总结了教训:赶紧备几个充电宝板子!

网友A:
难怪我朋友圈每天都有八九万步的人,一小时走六公里,无非就五千来步,连着走十小时,强度非常大了,怎么算也走不到这么多步,原来有作弊神器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我朋友圈每天都有八九万步的人,一小时走六公里,无非就五千来步,连着走十小时,强度非常大了,怎么算 ...

哈哈,一小时七千,霸屏神器,便宜好用。

网友B:
一个霍尔,线圈是怎么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霍尔,线圈是怎么缠的?

这个确实看不清了。
应该是藏在线圈顶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一小时七千,霸屏神器,便宜好用。

  可以每天24小时不停地刷,每天刷够它100亿步,超人也要排行第二、、、、鸟。

网友D:
不明白 刷步数有什么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一小时七千,霸屏神器,便宜好用。

你有没有看到磁铁边上有二个大空位吗?加二个螺母效率提升10%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 刷步数有什么用?

没鸟用,但有大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没有看到磁铁边上有二个大空位吗?加二个螺母效率提升10%哦

没明白,能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每天24小时不停地刷,每天刷够它100亿步,超人也要排行第二、、、、鸟。
...

超人只能排第三啊,第二是你呢

网友F:
安卓 root,两插件搞掂,搞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卓 root,两插件搞掂,搞那么复杂

物理方法刷才有意思。

网友G:
好像是两层线圈,有一层线圈检测反电动势给三极管,然后三极管接通给另一层线圈,循环通断摆动。开始的时候应该很好用,估计后来的软件得加上轨迹部分,还得弄一个模拟坐标的设备。

网友H:
手上也有一个,带电池仓的,被改得面目全非,试过外接可调,3v都能正常摆动,只是幅度小,不过能正常计步。本想加两节电池,但是改完才发现电池摆放的方向会影响摆幅,又挖开另外一边……最后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上也有一个,带电池仓的,被改得面目全非,试过外接可调,3v都能正常摆动,只是幅度小,不过能正常计步。 ...

莫非电池外壳钢桶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两层线圈,有一层线圈检测反电动势给三极管,然后三极管接通给另一层线圈,循环通断摆动。开始的时候 ...

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I:
一个8050哪来的什么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8050哪来的什么霍尔

靠线圈感应电动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