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滑轮怎么加黄油

楼主(2019-09-15):
塑钢窗的,经常被雨淋,容易腐蚀,所以想加黄油,机油效果不好。不知怎加进黄油。

网友A:
伍尔特液体黄油 大概一两年加一次

网友:
我是把黄油加热,比如采用易拉罐等方式,然后和加机油一样的方法注入,等冷却后就成型了,有加分么?

网友B:
不建议直接加普通黄油,普通黄油对于塑料件有腐蚀性,用不了半年,如果滚轮不是尼龙材质的话,塑料滚轮就烂了

网友:
以前用黄油煮轴承,不知道现在耐高温黄油能否化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直接加普通黄油,普通黄油对于塑料件有腐蚀性,用不了半年,如果滚轮不是尼龙材质的话,塑料滚轮就烂 ...

求解什么塑料不可以   黄油筒不也是塑料的吗

网友:
山寨宝有塑胶齿轮润滑黄油

网友:
能卸就换新 没得谈

网友C:
有同铜轴的换了吧?四块八一个,我才够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同铜轴的换了吧?四块八一个,我才够了两个

给一个链接,不知道尺寸是否合适。我之前找过,房子是老款塑钢窗户,没有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伍尔特液体黄油 大概一两年加一次

伍尔特黄油,够他买好几个新的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同铜轴的换了吧?四块八一个,我才够了两个

架子十螺丝都是不锈钢的,吸铁石不吸,纶是铜的
天猫上查,蒙莱奇移门轮80塑钢门窗滑轮不锈钢铜平轮轨道配件77推拉窗户滚轮   卖5送1的!

这家店还有18元4个的链接

查  塑钢门窗滑轮77 80不锈钢双平铜轮 推拉窗户地滑滚轮移门轮子配件   16.9元4个!购4个最合算!

网友:
我以前是喷WD40,还是秀,
后来换了这种红色的尼龙滚轮,应该管用一点。
5年换一次,也够本了。

网友:
这个其实不用加油的

网友:
用凡士林试试吧

网友:
真是这样的,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伍尔特黄油,够他买好几个新的换了

用途也多啊 攻丝钻孔也能用

网友:
东西很好用,不知道铜的耐磨性怎么样?

网友E:
一端垫上内孔合适的螺母,在另一端用无尖的钢钉很轻松的就将轴敲出去了(轴头滚花端先出),操作过程中注意不要丢失了滚针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端垫上内孔合适的螺母,在另一端用无尖的钢钉很轻松的就将轴敲出去了(轴头滚花端先出),操作过程中注意 ...

加黄油,还要拆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