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两个相差10年的两代吊扇遥控器,并请教降低弱风挡的办法

楼主(2019-09-15):
一直还是喜欢家里装个吊扇,08年装修的时候,选了第一个遥控器,使用非常满意,三挡风速,0.5-8小时定时,特备适合现在的气温下使用。去年小孩家装修,也是装了吊扇,但是这款遥控器没有了,于是买了第二款遥控器,这款遥控器与第一款基本一样,外壳除了指示灯开口不同外,其它都是一样的。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遥控器与家里的美的空调互相干扰,这个准备加一个小开关解决。二是第三档的风速太高,想降低弱风挡的风速,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十几年前的第一代产品
电路简洁

背面

一块控制小板

去年买的第二代产品,

指示灯有差别

指示灯有变化

使用贴片元件,控制IC无字

可控硅

谢谢

网友:
吊扇功率比较大,串联4-5UF/耐压400V以上的CBB电容试试么,不合适再调整大小

网友:
这个y应该是靠程序调节可控硅到占空比,除非改程序。

网友:
都属于可控硅控制导通角达到调速目的 第一个是纯硬件控制,第二个是MCU控制的 第二个实在要改的话可以在三挡LED上取信号改变电压检测电阻网络参数实现

网友:
改不了单个档位,这种调速 定时 红外合一的ic都是专用ic,每档的占空比是预置好的

网友:
这玩意也是垃圾,本来单片机控制的话多做几个档位也很简单,本来人家机械开关就五档,非给人家改成3、4档,想舒适的话买个遥控的直流变频吊扇,就是价格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