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POPU品牌的AK4493EQ蓝牙5.0 解码器

楼主(2019-09-15):
前几天到手的今天拆开给各位坛友看看,输入只能用蓝牙支持蓝牙5.0和APTX HD协议,试听了下还不错,但是电源送的太垃圾是个安保力科的12V2A电源,这电源还没我亚原的12V1.5A电源一半重。。。。。PS在拆机的时候有颗螺丝滑丝了....用钳子好不容易搞下来....把外科给搞花了。

网友A:
5532其实不差的
蓝牙PCB天线 跟外接天线并联 也是奇葩了
晶振下面还走线  也是奇葩了
丝印标注方向随意
电容阵 就是给你看的
这个画板子的 要是在我这 早开掉了

网友:
这次学费交了  下次不要买杂牌作坊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32其实不差的
蓝牙PCB天线 跟外接天线并联 也是奇葩了
晶振下面还走线  也是奇葩了

内置天线那个0欧,使用外置时要去掉的,肯定是设计者使用模块然后还不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2019-12-02):
蓝牙芯片 CSR8675 I2S数字输出 没有MCLK 信号 ,

AK4493  I2S 需要这个信号,用一个 固定晶振代替 MCLK 信号 ?

单蓝牙只是单一格式输出,用晶振 理论可以行得通,

但是,但是,但是

APTX        格式是 16比特44.1K ,
APTX HD   格式是 24比特48K .

MCLK 频率是不同的 ,

请问这样是怎么工作的 ?

时钟信号频率都不对 ,声音会好吗 ?

网友:
我现在基本不买某宝的diy线路板,除了堆料外几乎没有啥特点,远不如买二手大厂拆机板划算,拆机板虽然用料一般,但是布线更合理,辅助电路更完善,所以音质相对更好些。不足的是拆机板几乎都要重新找IO接线端,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32其实不差的
蓝牙PCB天线 跟外接天线并联 也是奇葩了
晶振下面还走线  也是奇葩了

想请教下,为啥蓝牙和无线网卡天线都差不多这个样子,天线接口和地线都连到一起了?不短路吗?

网友(2020-04-29):
此机能加USB接电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