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起亚K5车机改家用,改遥控

楼主(2019-09-15):
前些天,亲戚给了一堆车载CD、导航啥的,当时还发过帖子,看哪个有搞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28
最后自己挑了起亚的来玩,就是看上了功能齐全,CD/FM/AM/USB/AUX/Bluetooth,该有的都有。并且存储好的电台断电后不丢失,更好玩的是蓝牙音乐还能显示歌手名、歌词啥的,不像那些大屏的导航只是显示成蓝牙音乐。
改家用,最重要的是要不占地方,不能碍领导的眼;音箱这么两大坨就不能再增加了,凑合着用电脑音箱吧,正好这套漫步者有2组音频输入。先把车机脱光光,抄起风枪先把功放芯片干下来,用一个3.5mm的音频插座引出信号,4声道是不可能用4声道的,有LR两路就行了。音箱的问题解决了再来解决然主机的问题,要想不惹人注意,首先想到做手术减肥,研究了半天放弃,这个不是一般的麻烦;后来想把它藏起来,藏到自己也不容易看到不就行了,操作的问题就用遥控呗,就这样了,开工~~~

车机在车上的样子,随便找的图

为了外形尽量的方正,简单地锯了几下子,就成了这个样子

发现断开ACC后,待机功耗只有12V*0.002A=0.022W。接通ACC就能开机,ACC的电流也只有几个ma,这样后期控制起来也就很容易了

拆掉功放,关闭屏幕后工作电流只有不到500ma

51单片机试验板,接收到遥控器发出的控制信号后解码,选择导通某个电阻模拟方向盘控制按钮的按下,车机执行相应的功能

CD机针脚定义如下,

折腾了好久,终于实现了必要项目的红外遥控。但不能就这么乱七八遭的用啊,一不小心就放了烟花。就做个板吧,正好薅一把5元打样的羊毛

原理图画的随心所欲

3D视图下的PCB,

5块钱5片,真心超值啊

没多少元件,不一会就焊完了,那一堆0603的电阻弄的眼有点花

稳压管7805这样子方便贴在机壳上散热

12C2052 MCU

把红外接收头用线引出,提高灵敏度

USB插座,一个陈年不用的、只有4G的、和台积电没有任何关系的、读写速度巨垃圾的台电U盘,在这里发挥下余热吧
比划下,就放这里好了,磁铁遇到铁壳,随便哪里都行

USB播放界面,大哥的歌

蓝牙音频+搜狗播放器,可以显示歌词,网易云却不行

FM radio

就放在桌子下面吧,适当调整下红外接收头使灵敏度最高

小米盒子的遥控,小巧简洁,就是解码有点头大

当然,DIY的过程没有帖子说的这么容易,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坑。比如昨晚都调试好了,听了会广播才睡的。今天怎么也不能用了,发现把7805错用成了7808,STC的单片机和红外接收在8V的电压下竟然工作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挂?换好家里剩下唯一的一片12C2052,找一个7805,再次确定是7805,OK,收工。
最近坛里玩车机的不多,就不上传PCB和源程序了,有需要的兄弟姐妹有需要可以加我的QQ,号码在PCB上

网友:
膜拜大神,我的车机只能限制于原机那一点点功能。

网友:
哇塞!太牛逼了!单片机我可不懂

网友:
厉害厉害  只有羡慕的份了

网友:
厉害,厉害。我的车机是走can协议的。不太好搞。。

网友:
我之前名图车机遥控也是通过IO选通不同电阻来做的,虽然能用,但感觉很复杂。后面有人提醒说用PWM模拟分压,用一个IO就搞定了,貌似是可行的,有空了准备研究研究,上一次做这个还是三年前。

网友:
遥控转阻值估计8位片子就够了吧,不需要12位。不过小米遥控是不是有点复杂啊

网友:
建议上传电路和源程序,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
好,长虹32Q2F 裸板、原机8Ω 10w 小音箱,瑟瑟发抖

网友:
这机机不错,斯巴鲁车机关机电流都有1A,简直就是电老虎

网友:
用线控改 ,这倒是个还办法

网友:
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台电U盘,还以为是台积电才买的,现在写盘超级超级慢,估计要彻底废了。

网友:
小米遥控码是自己开发的么?

网友:
哪做的板子这么便宜?多大尺寸的,我刚来台卡罗拉车机,还没找到改屏的资料

网友:
其实还可以把电路板塞到车机内,留个红外头更美观

网友A:
卡罗拉车机邂逅红外遥控 顺便完美软关机|汽车数码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98430

网友(2019-11-30):
真心佩服你的动手能力。
改装的这个是起亚那一款车型的CD机?

网友B:
以前觉得0402的好小,现在觉得0201都好大,01005的是真小,真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觉得0402的好小,现在觉得0201都好大,01005的是真小,真眼花。

你比较牛B,目前做的板子,最小只用到0402的料,再小的就没有用过了。

网友(2020-06-12):
引用 网友A:
卡罗拉车机邂逅红外遥控 顺便完美软关机|汽车数码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9843 ...

老论坛过来求援的!我的34d 035 185a按您的帖子做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 ... toread=1&page=6

只能软关机不能使用使用蓝牙 提示需要连接点火开关....
您能分享下工程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