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USB转TTL 模块

楼主(2019-09-15):
没有“非达人”版块,就发在这儿吧。摸索型维修仅为学习,无关值不值

别人坏了的,偶得,没基础、没经验,甚至之前也没见过这些高大上的玩意,看看没几个元件,借机学习了解吧
模块,着性感透视装
裸出来
无字芯片和晶振
通测板上可测之元件,未见异常。据说晶振容易坏,价廉易得,先换它吧,但晶振无字不知频率
百度搜图片,依芯片脚数判,找到个PL-2303的模块长得比较像,图片中的晶振上印着12.000,就撸了几个12M的,换1个上去。
检查一下
短接TXD-RXD,插电脑,用软件检测通不过,明显冤枉晶振了。
摸索维修又回到原点,故障原因只能是这个无字的芯片了。芯片型号无法确定,只得按百度搜长得像的模块的芯片型号PL-2303撸个试试
下单等货,先把芯片拆下来,引脚堆锡
2把渣烙铁轻松取下芯片
芯片底面倒是有不知所云的刻蚀代码
清理焊盘,未敢暴力,但23、24引脚焊盘竟然掉了。旁边的25、26脚焊盘出现连锡,拖焊几次也不能分开,记得原来外观是不连的呀
仔细看了2个脱落焊盘的根部,没有金属断面,应该是个空焊盘。但25、26焊盘能不能相连呢,一时没数,不能贸然下手分开
拆除排针和晶振,方便焊接替换的芯片
没接触过这类模块,也不懂工作原理,不敢大意,老老实实乱搜一气,找到一张清晰的PL-2303模块电路图作为参考,原来芯片25、26脚就是相连并接地的,所以这2个焊盘出现连锡无碍,不须处理了。另外,确认之前换的12.000Mhz晶振也没错。
从电路图采集芯片引脚走向关系记录下来,对照电路板实物,除8脚是空焊盘外,其它部分和电路图基本吻合。反过来也证实原来的无字芯片就是PL-2303。
新撸的芯片到了(右边),与拆下的(左边)对比一下
新撸的芯片(右边),龟甲底下也有不知所云的刻蚀代码
放正芯片,先在25、26脚点锡定位
拖焊完成(23、24脚因已没焊盘,所以看着有些异样
检查一下焊接质量
焊上晶振和排针
跳线帽短接TXD、RXD,准备测试
插电脑,识别端口是COM3
启动软件,模块硬件检测通过
串口通信软件检测通过。
送还原主,带什么烧录器使用正常。就这么波澜不惊、莫名其妙地修好了这个模块,也有了点粗浅的感性认识。
谢谢你路过!

网友:
下次再修理就有经验了,累积了经验

网友A:
没必要撸芯片 都是假的

网友B:
额,pl2303没啥维修价值,买一个成品也就几块包邮,win10还不兼容。。

网友C:
最终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D:
不到三元包邮的东西,真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到三元包邮的东西,真能折腾

开篇说了,借机了解学习,无关价值。菜鸟也要成长

网友:
我比较喜欢WCH340G

网友:
充分体现DIY风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撸芯片 都是假的

据听说一下,真的假的是咋回事啊?

网友:
看来就是接口转换IC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pl2303没啥维修价值,买一个成品也就几块包邮,win10还不兼容。。

高版本不行,低版本驱动可以用的~

网友:
没有什么意义的才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版本不行,低版本驱动可以用的~

咨询了使用者,win10可直接用,win7大多需要专门驱动,仅个别版本可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上评价,PL-2303芯片水货比较多,原产是台湾,其它的仿品性能不稳定,容易出错或莫名其妙的挂了

网友:
这个几块钱,确实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咨询了使用者,win10可直接用,win7大多需要专门驱动,仅个别版本可直接用 ...

win10也得要驱动,只不过一般联网会自动下载合适驱动,感觉上是直接用了实际上系统后台自动下载并安装的,早期win10由于刚推出版本较低,相关驱动安装的也是低版本驱动,歪打正着的正好是无问题的驱动版本,后期随着win10更新如果之前没安装过2303驱动插入硬件会自动搜索微软服务器下载适应驱动,但是微软服务器上的驱动已经更新版本导致不能正常驱动,手动安装最新驱动也同样存在bug,反倒之前特定版本的老驱动无bug,这个老旧的芯片又没人为其更新无bug驱动,所以仅一两款低版本号驱动能够用于最新win10。

网友:
焊接功夫不错,焕然一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win10也得要驱动,只不过一般联网会自动下载合适驱动,感觉上是直接用了实际上系统后台自动下载并安装的 ...

我留意过这个问题。
不能用最新驱动的全部都是假冒芯片,国内仿制的2303。
台湾原厂出的早期驱动,就低版本驱动,无法识别假冒芯片,各种假货2303都可以工作,所以大家都可以用。
最新的驱动程序已经能正常识别,假冒芯片过不了驱动程序,正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问题就出在,市场上,大多数芯片是假冒的,所以不能正常使用。假芯片卖的比真芯片还多。所以很多人以为是驱动的事。
但正品芯片,是能够在win10下使用最新版驱动的。假冒的则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留意过这个问题。
不能用最新驱动的全部都是假冒芯片,国内仿制的2303。
台湾原厂出的早期驱动,就低版 ...

我手底下的2303估计得10几年前买的了,没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win10以下无论哪个版本驱动都正常,唯独win10高版本不行,低版本有几个版本是可以的,当前最新版本驱动也没再去验证,能用就行了,现在假货泛滥也是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