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不少时间,终于救活了一台“微禾X7四核网络机顶盒”!

楼主(2019-09-15):
    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一台“微禾X7四核网络机顶盒”,不过却是一台不能开机的故障机。观其外貌,倒也小巧玲珑、清新可人   不由得对它顿生好感,想将它修好。下面展示一下它的风采:
正面外观:

底部:

主板一览图:

程序存储器FLASH:

H27UCG8T2ETR-BC,这是一片TSOP-48封装的8G NAND FLASH存储器。

运行内存:

南亚NT5CB128M16FP-DI128M

WIFI模块:

网络变压器:

主控芯片:

DC-DC降压芯片:

红外接收头及指示灯:

这个得吐槽一下,指示灯太亮了,眼睛受不了

楼主:
  用这个电源给盒子供电,只有网线接口的LED亮:

没有开机画面。
估计可能是固件出了问题,那就找固件刷机吧。
然而找遍了网上的资料,这个盒子似乎很冷门,根本找不到固件,倒是有人发帖求助固件:

而这个盒子主控的散热片偏偏又粘得非常牢固,用手拧的时候纹丝不动,不敢用太大的劲,怕将主控拧下来而将机子报废
在逛家电维修论坛时发现一个帖子:

终于找到个数据让我的迪优美特X5起死回生来

  迪优美特X5?这个固件能不能在微禾-X7上使用呢?不管三七二十一,下载,刷机。刷机倒是顺利通过,开机,然而,没有用……
  此路不通,只有另行它途了。
  网上搜索在网络机顶盒主板图片,查看了数不清的图片,找得人眼发昏,终于发现了一张图片:

        此机的元件排列与微禾X7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以判断二者的主控芯片应该相同!于是就搜索主控芯片为H3的机顶盒固件,这个倒是比较好找。
         下载了这3个固件:

  都能顺利刷机,就是不能开机!
        在冥思苦想之际,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刷机成功之后盒子前面的蓝色指示灯能亮起来,但是用电源给盒子供电时,指示灯就不亮了!
        试着用这个给盒子供电:

  还是不行!
  用刷机的双头USB线从USB接口给盒子供电,可以正常开机,莫非是盒子的电路还有问题?
        又插上白色的USB→DC线,测量插座处的电压只有4V左右,原来毛病在这儿
         用万用表X1档测量这条线,阻值有1Ω左右。

         自己找材料,做了一根电源线:

                   这下没有问题了,终于正常了!

         最终刷的是这个固件:

           遥控器必须用这个(别的网络机顶盒遥控器不行):

        迪优美特X5的固件也可以用(遥控器必须用电信网络机顶盒的那种),不过HDMI的画质比较模糊,有点惨!可能是因为该机的主控是H2,H3的各项性能比H2更好,也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原因。同学们如果有H3芯片的盒子,可以用这个固件刷一下试试,有点意思哦
        附上H3机顶盒固件的地址:

   全志H3芯片安卓刷机固件下载资源汇总贴_ROM固件下载
                    刷机工具用这个:

  至于刷机方法教程,网上非常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网友A:
cpu是什么的芯片?

网友:
电源功率太小,换个大点的电源,正常开机OK

网友:
还没救活呢,继续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是什么的芯片?

这个是全志公司的H3 四核CPU
A股上市公司!
国内几大主控CPU厂家,
华为,晶晨905L,瑞芯微RK3128,全志A31S,TMK等

网友:
运行内存是512M,正面两个256M 的IC,

网友:
512的有点小,可以更换内存升级为1G的。

网友(2020-08-07):
运行内存才512兆,我2G都扔一边了

网友:
老一点机顶盒都是4.4的,也没有5,6,7的安卓了。